HP ENVY 15-1007tx点不亮。

楼主(2015-10-15):
  开机电流1.9.
   i7的机器。
  ATI显卡。果断加焊,没有用。
  刷BIOS解决。此机器双BIOS。我在论坛下的,BIOS就不附带了。

后面又有装系统的问题,装32win7,重启后黑屏,黑屏后又重启。改装WIN764位,驱动官网下载安装。问题解决。

这个机子是一代的CPU,不是新款,各位注意一下。envy 15有很多款,请留意小型号!

网友:
是啊!遇到联想的G480也很多款,真是醉了 。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主板版号是DAOSP7吗?

网友:
现在BIOS坏的那么多啊

网友:
电流都上到1.9了,一般都先考虑刷BIOS的。

网友:
遇到一个上电掉电的 反复上电

网友:
双BIOS 是不是都要刷了

网友:
刷的桥BIOS,还是都刷了

网友: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2015-11-14):
楼主细心 不然又是个飞

网友:
双BIOS是啥原理啊

网友:
多谢楼主 的奉献

网友:
赞一个  这种问题 容易误导

网友:
                                上到1.9为啥要加焊那

网友:
一般没修过的机器 先吹吹试试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很好,谢谢

网友:
现在都是新机型显卡不爱坏的

网友:
现吹吹在作吧 保险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