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5-10-15):
统宝17寸液晶屏电路上的,中间丝印338的管子,请教这是什么管子?

和下面这个337很相似,不知是不是同一类的。

我找到了NDS338N和FDN338两种,不知在屏电路中是哪个?

网友:
找同一型号的好管子,拆下来测量判断。

网友:
没有,只有这一个,找遍了都没有。下面那个是找到的最相似的了,但是看来也不是一类的管子

网友:
这是一个P沟的场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N沟的场管啊。

具体是什么型号呀,我找到了NDS338N和FDN338两种,不知在屏电路中是哪个?

网友:
应该是NDS338N这种,到底是P沟还是N沟不怎么记得,反正和337是相反的。

网友B:
资料查到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查到的,希望有帮助。

多谢了!!

网友:
P 沟道场管。。。。

网友:
现在的元器件都用丝印代码,很难找到具体型号,给维修的朋友带来很多不便。

网友:
旁边标有Q不应该是三极管么?我是个新手。请教下。。。

网友:
取下来测测就是知道了,是不同的三极管,还是仓管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