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L208D-C维修及程序

楼主(2015-10-15):
不通电 ,测后级12V整流二极管短路,没有相同配件,改了个肖特基二极管 正常

网友A:
你这不加点导热的 不怕用不了多久就烧了?

网友:
lz   不说说工作原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早晚带返修

网友B:
这样不行吧,散热是最大问题呀

网友C:
这样不行,加块铝片,散热不好还要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行,加块铝片,散热不好还要烧。

直接跟屏幕在一起了 没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加点导热的 不怕用不了多久就烧了?

不怕的  扣下来正面跟屏背面紧密接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加点导热的 不怕用不了多久就烧了?

比边框略微高一点

网友:
我不觉得散热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吧,散热是最大问题呀

背面就是板子 ,应该也能散热吧  测试3天了  还正常

网友:
基础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怕的  扣下来正面跟屏背面紧密接触的

发热过高屏不就会有一个黑点。。

网友:
楼主的设计是管子会紧贴屏的背板   背板会帮助散热的。

网友:
666666666666阿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