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不启动,小白求救

楼主(2015-10-15):
磐正AF560T  PRO主板,测试卡不跑码,应该没启动。我插上cpu假负载,(时钟输入没有,电源好信号没有,系统复位没有,串行总线电源a没有)请问各位大神,我该怎么检修,测量哪些地方。
在此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希望大神能教教小白

网友A:
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慢慢学吧

网友:
先测各供电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按时序来啊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修主板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来修

网友:
我晕你就说不跑码其他什么都没测怎么说?。

网友:
主板不是事欢迎你

网友:
先测下主板上各路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慢慢学吧

这才是正道,理论和我一样差,修不了板

网友:
你这种情况要按时序来修才行

网友:
先测电压,如果电压正常的在就会跑“00“一般会有时钟复位的。

网友:
测各供电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