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求助 高手些都来帮帮

楼主(2015-10-15):
VPCEG-111T 料号Z40HR MBS0203-2 48.4MP09 021。这个
电路图
哪位兄弟有共享下谢谢 主要是 CPU那的铁壳MOS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这个本本的料号有好几个 里面的电路有较大的差距。
cpu

网友:
铁壳MOS管直接换,看什么型号啊

网友:
直接找铁壳换就行,烧了铁壳不会大短,公共点不过的。

网友:
铁壳的。你直接上铁壳的就行了呀。一般都是一样的

网友:
直接上铁壳管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