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DLP-360A电源维修(已修好)感觉通病

楼主(2015-10-15):
把这次电源维修的过程分享给大家故障:电源不通电
1、拆开发现大电容爆浆 2、一个开关管炸裂 3、保险开路
经测量发现还有 一个150K均压电阻开路 另一个开关管也短路 旁边还要有一个1欧的电阻也开路
更换后测量 紫色5V 绿色4.5v 短接绿色和黑色不启动
后经过测量发现低压部分一个c945损坏 更换后修复
上图

网友:
修的不错,风扇加点油可以出货啦。

网友:
这个手把手教程,很好很强大,感谢楼主!

网友A:
很强大 我还有一个电源没修好  带不动负载 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 我还有一个电源没修好  带不动负载 小电源

那就开个新帖详细描述,.......求助一下.

网友:
楼主的C945是那个电路上的?

网友:
楼主也是高手啊 图文并茂 学习了

网友:
那个大的电容爆的好有喜感啊

网友:
电源一次侧烧毁的故障不难修,但坏的元件往往比较多.....

网友:
一次側壞的零件真多

网友:
这个电源坏的真够彻底的,前后都覆盖

网友:
什么是均压电阻哦

网友B:
并接在2个滤波大电容上的电阻,起到平均分配电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接在2个滤波大电容上的电阻,起到平均分配电压作用。

感谢你的回复,有机会也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
这有什么通病

网友:
楼主这电源伤得不轻呀,从初级到次级到激励变压器后面的电路都有故障,建议修好后带载试一段时间,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初级坏大都这样......

网友:
既然楼主修好了这个电源,能总结说说。为什么这个电源坏了这么大的面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当开关管击穿时,楼主更换的元件基本都要查一边......

我只知道开关管击穿烧保险,连后级都要查吗?

网友:
散热风扇坏,引起高温烧坏。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