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TW8/SW8/DW8主板升级CPU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5-10-15):
广达 TW8/SW8/DW8 (英特尔 4 Series - ICH9M 笔记本芯片组)
升级T9550CPU不亮机,开机屏幕不亮风扇转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已刷最新BIOS。用T3400,,T5800都可以,就是升级高频U不亮。求助高手们。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以前升级过同样的主板可以,但是这块怎么不行真奇葩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确定这块板和上次的那块板完全一样就找找其它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