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RS780LQ-CM V1.1刷BIOSS问题

楼主(2015-10-15):
求教一个关于清华同方RS780LQ-CM V1.1刷BIOSS问题, 由于教学需要 需要刷新BIOSS
平常我遇到的都是RS780LQ-CM V1.0的主板 直接进U盘PE里的AMI工具可以直接刷新
但这次RS780LQ-CM V1.1的主板 刷新BIOSS 直接提示写保护 平常遇到的H81等板子上
都有个ME的跳线 而这块主板上没有这样的跳线 请问在COMS里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设置

网友A:
是不是刷写工具版本太旧?
请说明用什么刷写工具,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写工具版本太旧?
请说明用什么刷写工具,什么版本

谢谢了 问了很多人 不关工具的事 是主板写保护 BIOS设置里也没有关闭设置 哎 就是不能刷 悲剧了

网友(2015-12-14):
能问一下清华同方官网怎样下载BIOS吗

网友(2021-06-10):
主板RS780LQ-CM的机子,开机无响应,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