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310 维修记录

楼主(2015-10-15):
板子故障是 接口短路 造成把公共端的2个N管给烧焦了

首先,就是人们常说的刮骨疗伤了,

还没处理好 样子有点丑哦!

阻值正常后,第二步是补料了

1个保险 2个电感 2个N管  其他的能剩就剩了 不要也没什么影响的

接下来是重点了,公共点的产生!

适配器经过保险和电感产生 VA, 到达第一个障碍点PQ6,PQ6是N沟道的场管,要想导通的话,4脚必须要为高, 而4脚是经过电阻PR174 受控于PU8  :BQ24725A,ACDPV脚

ACDPV要想发出高电平要满足几个条件:20脚主供电,6脚ACDET电源检测,16脚输出线性电压,最后4脚ACDRV 输出高
这是芯片的工作条件论坛上也有个帖子 解释得挺清楚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1428

VA分2路一路 经过PD10给 PU8VCC脚供电  另一路 经过PD11 和PR171和PR170分压后 给ACDET脚供电

PU6的S级还给PU8的3脚供电,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就没去了解了,
  NND,写到一半时 ,来了个戴尔的本子 随手就把浏览器给关了,也不知道图片有没有排错,大家就将就的看下咯,快下班了 没时间写得更具体了

这个板子一共飞了3根线,第一根  VA 直接飞到 PD11就可以了  它跟PD10也是通的

第二根PQ6和PQ14的G极 连接PR174

第三根PQ6和PQ14的S极 连接PR175

以上是个人的维修经验 理论不好 大神勿喷  谢谢    下班咯

网友A:
又一牛人,以前看到这样的板子直接换主板了,看到就怕怕!!!

网友B:
为什么我就没有碰到一个这样的  每次碰到的都是板层中间短路烧不开..

网友:
分析得不错 参数还可以具体点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有耐心 要是我叫换板了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要是坏这样 我估计都不修了

网友:
不容易如果可以简单点有时我会用两个大二极管来改

网友:
用大的二极管来改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不用管那些小信号了

网友:
还不错的呀 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一牛人,以前看到这样的板子直接换主板了,看到就怕怕!!!

这个机子的公共点 算是好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就没有碰到一个这样的  每次碰到的都是板层中间短路烧不开..

直接挖穿都可以 中间层没线

网友:
嗯,烧的也蛮严重的,和我上次修的B460有得一拼啊

网友:
还要刮板弄,给我还真没这耐心

网友:
干这样的活可要细心,楼主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这种烧过的主板有很多断线的,查起来一定要仔细?

网友D:
前级供电连线较少,还算比较好修,板层没有烧穿,也很幸运

网友:
真厉害,分析的很彻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级供电连线较少,还算比较好修,板层没有烧穿,也很幸运

对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我看见这样的就换板了

网友:
昨天刚刚修了一个U310的,只是BIOS问题,,没你这么大工程

网友:
  这样修好就看稳不稳定了

网友:
还好刮骨的位置没有什么信号线,不过线飞的那么远绝缘要处理好才行。

网友:
插电池充电状态本来就待机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的公共点 算是好修的了

嗯,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牛

网友:
这样管子怕散热不好吧

网友:
老手    有水平                      好的经验啊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啊

网友:
板子竟然能挖成这样,学习了

网友:
虽然描述的不是很好,但修板经验丰富,今天不能给加分了

网友:
楼主也是厉害,想这种情况我估计放弃了

网友(2015-11-24):
楼主真是牛人,我也有一个U310的机子进水了,你可以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