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白色小格子

楼主(2015-10-15):
这台索尼vpcw126ag机卸载显卡驱动.就不花屏.....PE下也不花!只有禁用显卡驱动就不花.启动就花屏!是驱动问题吗??大神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这个只有一个CPU一个北桥!烤了CPU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B:
这个显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坏了

CPU集成显卡了...还要烤CPU......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想给个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集成显卡了...还要烤CPU......

换CPU或者桥

网友:
就一个CPU和北桥?北桥?你确定?哪个老师教的你啊

网友:
单桥的先换CPU试试看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需要官方驱动

网友:
北桥拷过也不行,换个CPU吧。

网友:
倒像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