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平板的高手进?帮帮忙?

楼主(2015-10-15):
大家好  一个客户拿来的一个平板 让我给看看  平时修电脑没搞过这东西

拿来开不了机器  问她说充电器搞丢了 电池用完了就这样了 。。。。。。。

按开关不开机  观察主板没有明显烧毁元件  测试主板上有几个电压一直在跳变 以为是有电容漏电(这里应该是走弯路了,电池拆了)后来装上电池不跳了   测试电池电压只有3.0V 了

按网上的方法激活了下电池(万能电源正负极5V 轻触电池正负极) 现在装回电池  开不了机  有时候开机还是白屏    充电时电流在0.28--0.30  跳到0.44的时候平板启动后白屏 然后 电流回到0.00

求高手驻足  帮忙解惑  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不开机吗,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不开机吗,上图

你好 现在偶尔能看到显示屏上出现一个电池充电的图标 但是机还是开不了 我准备开着万用电源充它一个晚上  能行么?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修上了吗,,,,,,,

网友:
买来新电池 开机了 但是白屏   接上电脑后 一会能识别到 一会断开连接 很奇怪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故障维修思路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