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的宝贵经验笔记本开机无显示问题

楼主(2015-10-15):
求助大神们的宝贵经验笔记本开机无显示问题,上电前测量各个电感正常,北桥边上的电感只有7欧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接着上电待机电流0.015,待机正常,裸板(没有内存 CPU )上电按下开机键触发到0.65就掉电,再按下开机键可以触发的,最后再加上CPU 内存 按下开机键触发有跳变,0.015-0.9-1.0过一会升到1.1  1.2  ,CPU SB  NB  显卡  均有发热甚至时间长了有点烫,加上内存CPU 触发之后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看外观北桥有被焊过N多次的样子,我也加焊了下,无果,不知道是不是要换北桥芯片?????请论坛前辈们指教迷津,小弟是新手,大神们看到切勿喷我!!!

网友A:
补充下:谁有这个型号的板子要卖告诉一声,因为修不好的话我就得要购买了,谢谢!

网友B:
换板子吧  北桥下面可能烧了  也可以取下来看看

网友C:
机器是不跑码,
你这是啥电脑型号?
北桥位置PCB板颜色这么黑,估计没戏了,就算修好了,PCB板也不行了,顶不了多久。
准备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子吧  北桥下面可能烧了  也可以取下来看看

请问前辈可有5552G这个型号的主板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是不跑码,
你这是啥电脑型号?
北桥位置PCB板颜色这么黑,估计没戏了,就算修好了,PCB板也不行了, ...

机器型号“宏基5552G,3代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是不跑码,
你这是啥电脑型号?
北桥位置PCB板颜色这么黑,估计没戏了,就算修好了,PCB板也不行了, ...

应该换北桥芯片能好不前辈,没有换过,不敢换。

网友:
我的神呐谁敢保证干了NB就一定好,你得试啊哥们

网友:
建议换板,上万能的X宝吧,一定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谁有这个型号的板子要卖告诉一声,因为修不好的话我就得要购买了,谢谢!

主板看班号,LA-5911p      你的那个板子没跑马

网友:
买个芯片,可以BGA换 有风险,尤其北桥 你懂的

网友:
先看下有么有跑码,然后看过内存没有

网友:
还是换板吧北桥下面发黑了修好也顶不了多久

网友:
换板吧,坏板留下来有空时再研究。

网友:
换板子吧    北桥不好做啊

网友:
定北桥了各位前辈们,修好给你们分享下做北桥的感受哈

网友:
如果换北桥不行的话,就只能换板了,你那板搞得太烂了

网友:
建议换板子吧

网友:
恩 等待机器的出现啦

网友:
都糊成那样了。估计 板层里的线。都坏了吧。

网友:
还算好 我看了下

网友:
果断换北桥芯片

网友:
北桥加焊的次数太多了 这个非常有可能还是北桥问题 更换芯片要先评估下主板的耐受程度

网友:
北桥PCB颜色是有点深啊,换了不一定能好,建议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恩 初步判断没有发现断线的,不行就只有换板子啦,。祝我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