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CC 触发掉电,时触发正常

楼主(2015-10-15):
华硕机器    X450CC
这款只有点位图
故障     开机 触发到0.80A左右掉电,掉电完可在触发,反复掉电。
             反复掉电,多开几次,就可以偶尔一次显示出来
             已刷过BIOS,    换过南桥    换过EC       查过   PM_SUSB#     PM_SUSC#       SUSC_EC#    SUSB_EC#    都3.3V,  掉电0V
     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5-10-30 09:38):
    此板由于没查出故障何在,  加上客户比较急, 已退还给客户了!!!

网友A:
可以显示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B:
掉电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说出来都能搞的你想换板

网友C:
用波波做信号对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的时候有问题吗

能显示的事情,   正常,    关掉在开,有可能就在触发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说出来都能搞的你想换板

额,   说些华硕比较经常碰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波波做信号对比呀

最好的办法吗?

网友D:
是否温控引起?把温控拆了试试。

网友E:
板载U对吗?
  我有个类似的机子换了U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温控引起?把温控拆了试试。

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载U对吗?
  我有个类似的机子换了U就ok!

是板载的,  不过可以显示跟CPU有关?

网友:
写的挺详细   应该不是CPU

网友F:
详细描述掉电是电流多少 有哪些店出来了

网友G:
这种情况估计跟供电有关,建议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详细描述掉电是电流多少 有哪些店出来了

就是触发0.80A   快显示的时候就掉了,    能正常的话,就是触发0.80A 回跳下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估计跟供电有关,建议查一下滤波电容。

供电有查了,  那些转换电压都查了,  只是滤波电容没去查

网友H:
应是缺某个供电引起的,查PG信号。

网友I:
有没可能又是一个排阻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可能又是一个排阻门板

像你们所说的,华硕EC 旁边103排阻容易坏, 不过我都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是缺某个供电引起的,查PG信号。

PG倒是没查, 只量了个个电感电压, 掉电跟正常的时候,   电感电压都一样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台也是开机掉电,还没显就掉电,板带U跟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台也是开机掉电,还没显就掉电,板带U跟内存

没解决,  还给客户了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了

网友K:
我也有一台是触发掉电,有时是进系统不到时掉电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看看

网友:
刷个合成的BIOS

网友L:
PG的上拉电阻看下  我估计是上拉电阻不良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一台是触发掉电,有时是进系统不到时掉电

那你解决了吗,  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屏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PG的上拉电阻看下  我估计是上拉电阻不良

已退给客户了, 客户比较急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你解决了吗,  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解决了,换显卡,这个机很奇怪的,有时进系统都不怕,有时触发一下就掉了,但电流有点大

网友N:
你看看有没有过内存啊 还有平台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没修过这个板子

网友O:
换下内存试试!有的机乱搞说不准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小电容或者加焊显卡

网友:
ASUS的垃鸡排阻

网友:
可以尝试用风枪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P:
首先,你得用示波器监控,对比时序看是谁先造反的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板载CPU 板载内存,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还是换板吧

网友Q:
示波器打下内存的排阻看看是否有波形,有的话建议干下显卡看看,华硕三板斧搞不好真的麻烦了

网友R:
首先用示波器查各路电压波形是否有杂波,如果没有,再用示波器比较掉电的先后,你测试一下,掉电瞬间,3V5V也会掉吗,还有就是隔离电路也要查,看是否完全导通!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S:
这J8机子让我很无语,我也是找了半天故障,后来打算烧机,一不小心把机子完全烧报废了。最后才发现,是充电口那里断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下内存试试!有的机乱搞说不准就好了

内存是板载的, 你怎么换,一个一个拆掉

网友:
断掉VRON  看还掉电不  这是很好分开是供电 还是信号部分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看看有没有过内存啊 还有平台复位正不正常

客户比较急, 都还给客户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P:
首先,你得用示波器监控,对比时序看是谁先造反的

示波器怎么用啊,    都退给客户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换下内存试试!有的机乱搞说不准就好了

是板载的内存,   怎么换呀!

网友:
CPU没有发出PG应该也会影响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示波器怎么用啊,    都退给客户了

你下次还会继续遇到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是板载的内存,   怎么换呀!

板载内存就不能换了?板载u都照干

网友:
如果都换过还不好,那真的不好搞,还是要关注平转平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板载内存就不能换了?板载u都照干

人家可是时显示是不行,   如果不是内存颗粒坏, 又得重植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下次还会继续遇到的

    这故障遇到了在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R:
首先用示波器查各路电压波形是否有杂波,如果没有,再用示波器比较掉电的先后,你测试一下,掉电瞬间,3V5V ...

下次有在遇见,我在试试把, 客户比较急,已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示波器打下内存的排阻看看是否有波形,有的话建议干下显卡看看,华硕三板斧搞不好真的麻烦了

显卡, SB EC  都干过了,  转换电压也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J8机子让我很无语,我也是找了半天故障,后来打算烧机,一不小心把机子完全烧报废了。最后才发现,是充电 ...

额额,   刚开始是什么故障要让你烧机,  而且充电口断针了,应该是电池不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