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平板B8000-F开机卡Lenovo画面

楼主(2015-10-15):
联想平板B8000-F开机卡Lenovo画面  不用充电器开不了机 用充电器的时候显示充不进电  电池有3.3v     一开机就卡在Lenovo画面  不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强制刷机试试

网友:
用维修电源直接充电,充到3.6V左右,再开机试一下,

网友:
3.3V 貌似不够吧!可以外接个电源 调到3.8V-4.2V之间 然后开机试试 如果还是卡一屏先刷机解决了卡一屏再修别充电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 电池充不进电啊
  是不是充电ic  异常!

网友:
明显电池坏了,换电池

网友A:
稳压电源充电池大于3.8V后试试,还卡刷机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排除电池原因再考虑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充电池大于3.8V后试试,还卡刷机

稳压电源用4.1v直接开机也是卡

网友:
现在可以充电了 系统也可以进去了  就等触摸屏回来了   还有摄像头里面有黑了一小块  不知道是什么 擦了好几次都没有擦掉

网友:
刷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