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 ACER 4745 掉电一例

楼主(2015-10-15):
今天店里来了一个顾客。拿了一个ACER 4745 笔记本说是在其他维修点修了4天没修好,实在在等不了,要求今天一定修好要什么财会数据开发票,顾客坐在那看着修。
拿过来拆机,这个机器上家修过的痕迹很多,显卡,桥、EC都动过 版号是DAOZQ1MB8F0 REV:F 故障为有待机电流0.006 开机0.56电流迅速掉到0.098 过了2秒又上升到0.56瞬间又掉电 反复这样 用示波器 测量瞬间启动的时候 各个电感的电压 除了一个PL7 独立显卡没有电以外 其他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这个电压是最后出的 因为图纸没有时序 估计应该是跑码以后出的电压 先放在一边 换了CPU 内存无果 看看这个板子到处维修的痕迹也是头疼 但是为了生活没办法 还是要修下去
既然供电是好的 会不会2次转换后级的短路造成的呢

测量PQ21 PQ71 PQ73等场管 没有发现短路。紧接着开始检查HWPG信号

这款机器的PG是由6个单个的二极管组成 挨个用示波器测量 都是好的 并且二极管另一端也有3.3V瞬间掉下 往下直接跳到PLTRST测量 在无线网卡的22脚测量 电压为3.3V但是瞬间掉下到1.2V 不对啊 如果和其他掉电一样为什么不掉到0V呢 难道有短路?对地阻值60多左右 没短路 反正没什么头绪 死磕PLTRST吧 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很多 一个个检查时间太长 我直接在22脚焊接一个线 用直流电源调成3.3V接在上边 看了一下电流0.160 是有短路 但是这个电流太小 即使有芯片发热也感觉不到 又不能把电压调大  于是我就这样让这个0.160的电流不断电的烧了5分钟 然后用冷水洗洗手 擦干水 把整个手覆盖在主板上 仔细感应手的温度 发现在主板的边上有一处微小的热量 看了一下是网卡的周边 PLTRST 是有一路给网卡的 直接拆掉网卡 再接上3.3V 发现已经变成0.043电流 接着开机发现已经不掉电
以为修好了 接上屏幕 发现电流到了0.9 不动了 还有问题吗 上家的桥没焊接好还是。。。 测量发现PL7 的显卡供电仍然没有电压 就在我测量显卡供电芯片1脚EN是0V的时候 突然发现电流已经跑到1.533 再去测量1脚EN 已经是3.3V 接上屏幕在测试 发现这个机器停留在0.9电流的时间达到5秒 然后跳变到1.5亮机 虚惊一场 旧机拆个网卡芯片装上后测试亮机 给顾客拿走
感觉最后电流0.9处停留的时间过长 不知道是这个机器就这样呢 还是还有其他问题 不过已经修好了 顾客又急着拿走就没再研究
看帖加分不会影响你的下载分 是对发帖人劳动的鼓励 你的加分是我的动力 谢谢!!!!!!!
图纸点位迅维网都有不再上传

网友:
网卡坏了导致掉电 平台复位死磕磕出来的  真是牛

网友:
网卡芯片损坏引起掉电

网友:
修的很牛 。有一套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已加分

网友:
楼主一定是经验丰富,不然怎么敢死磕一个信号

网友:
是的,这个网卡坏会引起上电掉电的现象,

网友:
每天来看看学习下 不错。

网友:
真的给力 这样也给发现复位信号变低 结合烧机修出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是三板斧,低价揽客。修不好,修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赞同6楼的说法,楼主的经验相当丰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看高手的贴子总是能学到东西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又不是完全短呀

网友:
有时候坚持一下,真能出来点东西……楼主不错,修好就有钱

网友:
楼主修机器经验丰富

网友:
HWPG 是什么信号

网友:
   板子修过几次了 就担心少件

网友:
看来上家当作缺供电掉电修了。

网友:
搂着经验丰富

网友:
看维修过程就是学习过程

网友:
BIOS被上家刷过

网友:
这个要仰望了。

网友:
修得好,学习了!

网友:
这种是有点不好搞哦,网卡信号小短路,如果供电短还好排除点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信号轻微短路不好修,果断加分支持。

网友:
技术不错,有的时候我在维修掉电时,真是头疼

网友:
楼主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这真的是技术帖,学习了,加油!期待更好的作品

网友:
楼组 耐心 仔细 精神可嘉

网友:
神奇的主啊!

网友:
很讨厌二修的机器,一顿乱搞烦死了,楼主给力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我看到机子修的这么地方,我没有楼主好心情呀,佩服佩服。。。

网友:
修到过几台网卡坏不亮的,不过我的故障要明显点

网友:
网卡短路把PCI复位拉掉

网友:
就是个网卡短路导致的嘛

网友:
修的不错 上家看来是不怎么懂电路 乱搞一通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机,修到一半都蒙了,就没修了。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现在很多人的三板斧,修了再修就不好修

网友:
有时候,来的快,但是感觉没技术含量

网友:
问下楼主收小白不,我去帮你干一年如何?可以请加我QQ2821537932

网友:
不管怎么修 修好就好 哈哈

网友:
楼主信号可以啊,首先是 转换 PG 然后复位 厉害

网友:
小伙,我看好你。

网友:
都是高手,那到手就是秒杀

网友:
楼主细心。动过的二修机还动过这么多真会头大,怀疑上家是否焊好。
不过二修机都有8成以上修得好。还有一两成就是上家动了手脚。

网友:
就怕客户在那等急着要的。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经验丰富 牛

网友:
宏基4738ZG的就是要停留,不装小电池情况下

网友:
头一次见!不过长经验了!

网友:
NB 啊 楼主 好技术

网友:
一套一套的 厉害

网友:
我记得有个什么机器就是网卡坏引起不触发,待机也不高

网友:
思路杠杠的啊。厉害

网友:
楼主冷水洗手测温绝妙,学习了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以前修过一个机器 也是等了好长时间才亮机,后来刷bios好了

网友:
网卡导致的啊

网友:
缺件和电压不够掉电 很头疼的事

网友:
经验挺好的, 不是吗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自己修不好再让 下家修好的师傅都 是二B师傅

网友:
一般掉电不都测看有没有短路的嘛,可能上家不什么懂就乱修吧

网友:
又学到了经验

网友:
最恼火的就是修掉电,好想楼主一点都不恼火,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外设拉低平台复位 这个月也修了两台

网友:
开机慢应该是上家把BIOS刷过了,BIOS ME模块改变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经验丰富

网友:
有条理,很细心,赚点分

网友:
其他电压都是直接掉到0V的是吗?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赞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修的不错

网友:
这么小电流都能烧出来,LZ厉害,佩服

网友:
修起快得很说起来就慢了

网友:
每次开机都是这样的速度吗?都会在0.9A停留吗?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 中的高手

网友:
楼主给力呀。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修板经验丰富啊 。。。。我见到二修板,就没有信心了  学习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高手,是hm55的板子吗

网友:
还好上家没做手脚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学到一招,凉手烧机大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所有的供电都正常的时候 会通过二极管或者门电路 发出一个所有电源都正常的信号

问下楼主,为什么测到hwpg出来又掉下去后,就锁定了pltrst?广达的平台复位会引起掉电?那个电路检测的。希望解答下。

网友:
你这方法好,烧五分钟,以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为什么测到hwpg出来又掉下去后,就锁定了pltrst?广达的平台复位会引起掉电?那个电路检测的。 ...

为什么测到hwpg出来又掉下去后,就锁定了pltrst? 这个问题太复杂 说起来很长 简单的说吧 我们吧整个笔记本的时序从头到尾修理的时候分成几段 不是说我遇到一个机器都要从头到尾的测试一遍 只要根据故障来测试几个关键点 例如 PWBRT hWPG PLTRST  后边好的 就有8成的几率不要测前面的 跳跃式 时序测试法 节省时间

网友:
已加分,认定是pltrst信号,楼主是直觉吗?

网友:
修电路需要有耐心和细心,不然小故障发现不了,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写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楼主的修机功夫厉害,第一次见人死磕复位的,牛

网友:
感觉有短路啊楼主,希望不会被返修吧哈哈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有一套,用凉水洗手,给手降温然后再试发热点,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