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长城 ATX-3006电源,芯片炸了

楼主(2015-10-15):
      手上有个长城 ATX-3006电源,芯片炸了。
      客户说是加里的猫,路由器,还有摄像头的电源全烧了,电脑也坏了。我拆开一看,电源烧了。就想修下,主要是看这个做长都不错,成色也好。
      电源拆开,拆出电路板,一量保险坏了,整流二极管,之类,都没有坏,
再一细看,有个芯片坏了。像是8脚,细看是一边4角,一边三角,但不知道是啥型号。
     心想要是知道是啥型号的芯片,换个,再换了保险,估计不修好。所以上来求教。希望大虾帮忙。

网友A:
这就是那个坏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那个坏的芯片。

长城的电源这个一般都是P1014.......

网友B:
估计用户的电压太高,致电器大量烧毁 ..........

网友:
1n4007公频二极管集成的......电源适配器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户的电压太高,致电器大量烧毁 ..........

有可能是电压波动造成大面积电压不稳定!或者有什么大负荷设备启动

网友C:
lz     换ic   还应该再串个灯泡啊!以防放炮仗!

网友:
电源还是换一个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换ic   还应该再串个灯泡啊!以防放炮仗!

提醒的很对......

网友:
这东西修好也不只钱,不然放弃。除非碰到好的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     换ic   还应该再串个灯泡啊!以防放炮仗!

我想问一下,串了灯泡后,是不是就安全很多啊?危险的话是灯泡爆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串了灯泡后,是不是就安全很多啊?危险的话是灯泡爆炸吗?

放心吧,绝对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串了灯泡后,是不是就安全很多啊?危险的话是灯泡爆炸吗?

起码 不会小爆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那个坏的芯片。

应该是P1014A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串了灯泡后,是不是就安全很多啊?危险的话是灯泡爆炸吗?

串灯大法,实践证明很安全......

网友E:
  额定才300还修 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定才300还修 什么

不能修吗?一般电脑额定300也足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z     换ic   还应该再串个灯泡啊!以防放炮仗!

不串的话,最多不是保险爆么?

网友A:
这样的芯片爆了,保险烧了,我就找到这么多,一般不会再有别的地坏吧?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双桥的 我前几天刚换过 也是芯片炸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的p1014ap06

网友:
西撇一个电源,扯起都换了

网友:
这电源换了7脚芯片和保险后还要检查一下各小电解电容有有没有问题哦,要不然的话下次上电又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串的话,最多不是保险爆么?

这个事不一定,也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芯片爆了,保险烧了,我就找到这么多,一般不会再有别的地坏吧?直接换个试试?

建议楼主串灯泡后再试......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不确定芯片型号,第二是没有芯片换。 暂进搁浅了。

网友:
有可能开关管也有坏,最好检测清楚先,毕竟保险烧了肯定有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串了灯泡后,是不是就安全很多啊?危险的话是灯泡爆炸吗?

按一开始自学电源维修 就炸了 两个电源 后来修的每个电源 都要上灯泡 确定无短路

网友:
我只看过电容爆的,,那家伙,耳朵都被震的

网友:
用DVD,EVD  5V万能模块代过去吧。

网友:
那什么芯片?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一开始自学电源维修 就炸了 两个电源 后来修的每个电源 都要上灯泡 确定无短路

电源维修试机串灯必须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