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块双敏g31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5-10-15):
主板能正常开机 ,有时候关机正常有时候自动上电 ,我就去测ps-on,发现开机时候是0v 关机后 ps-on却在2.7到3.9v之间晃动,这下我i就去找上拉电阻发现4.7k正常下面接地电容也不漏电郁闷了怎么拉低了呢,就把电阻4.7k的换成了1k的试试发现电压关机后,这下电压正常了有4.67v了,再在其他板上下了个4.7k换上还是在2.7到3.9v晃动看来只能上1k了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把PS_ON相连的那个电容拆掉,试试

网友:
PS_ON关机的时候为高,开的时候为低,拉底绿线,有可能是IO或相连的元器器,

网友:
电压不稳定,元器件变质,靠强拉不可以

网友:
与PS_ON 相连的元件有漏电的

网友:
拆电容看看,可能漏电

网友:
电容拆过没有用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 关机后 ps-on却在2.7到3.9v之间晃动  电阻  电容 io

网友:
先测上拉电阻的上端电压是否稳定,否则就是电阻下端相连的电路漏电了。

网友:
把IO的针脚挑起来看一下电压还会不会被拉低。如果还会就是其他的问题。如果不会就是IO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