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维修令人崩溃的3/5v

楼主(2015-10-15):
昨天拿到了HM57的板子。     没有待机,打值正常,上电不出3/5V 用示波器抓上管G级波形。结果是那种小馆子我就在旁边挂线,因为示波器探头实在碰不到G级,正在拔线的时候突然芯片冒烟了。长了两只眼睛。原来是供电线碰到地了。太不小心了造成的结果,没办法换芯片吧。找强哥要了芯片就开始焊,,,,,靠清理焊盘的时候掉了一个焊盘。点真背呀。很无奈的焊好芯片后开始飞线,我飞呀飞飞呀飞。。。。。第一次往QFN上飞线所以不怎么顺利,,,,,终于飞上了。上电结果无线性了没了,查线性开启没电压。开启是公共点经电阻PR90,PR91分压提供的可是电阻PR90一端有电一段没电 。靠怎么回事难道芯片废了?又要了一个芯片焊上又飞线,,,,还是没有线性,芯片型号是RT8206B 打了一下线性的对地阻止没事呀,怎么这样呢,后来查看芯片数据手册才知道芯片要先出REF然后才出线性,可是芯片得到供电就是不出REF,无奈又去要了个RT8206B焊上有飞线,还是不行当时就火大了!!!!             靠你想怎么样?哥哥都飞一下午的线了,换了都换了三个芯片还是不行,正在郁闷中突然看见图纸上虽然标的是RT8206B但是线性开启那脚确实ISL6237_ONLOD难道他两个通用。于是找强哥要了个ISL6237焊上去,心想再不好就不修了。

     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飞好线之后线性有了!!!
          老天爷开眼啊。估计是之前的芯片质量不行,如图芯片有动作但是自举明显不足。 仔细观察靠两个自举电容掉件了,找到电容焊好在测波形 通道一为3v上官G通道2位3v下管G,心想终于好了,抓电感后端发现5v出来持续一段时间又掉了。再看3v只有2v多然后就掉了,肯定是3v欠压保护了。于是果断换掉滤波电容3v完美出来 5v也不掉了。致辞算是修完了。
           这芯片让我焊的,头都大了,不过给QFN飞线算是彻底练会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芯片工作流程很重要啊!

             记得给我加分啊 嘻嘻嘻

网友A:
QFN飞线,牛啊!以后要多注意焊盘了要

网友:
楼主焊接水平过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N飞线,牛啊!以后要多注意焊盘了要

不是我不小心是之肯定是有人动过导致焊盘松了,我一拖焊盘导致彻底掉了

网友:
金刚马上毕业了?

网友:
恩恩我22号的票。

网友:
维修技术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快出师了,好回家捞金了,哈哈,加油啊

网友:
金刚就是厉害

网友B:
QFN的确不好飞线,难度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N的确不好飞线,难度很大。

恩恩飞了一下午总算是练会了

网友C:
芯片工作流程很重要  焊接也重要 实地学完 以后技术会更加增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工作流程很重要  焊接也重要 实地学完 以后技术会更加增进的

恩恩是的是的。

网友D:
你家的RT8206B质量嫩是这么差滴?

网友:
飞线难度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家的RT8206B质量嫩是这么差滴?

哎不知道呀焊的时候很小心的,结果上去不行啊,换6237就行了。只能说芯片质量太差了

网友E:
学霸  明天给你加分   我想看看飞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霸  明天给你加分   我想看看飞线图

没有拍照啊,板子已经还给强哥了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
刚开始我也是觉得不好飞,后来掌握方法之后就好了。

网友:
带我飞起来吧,

网友:
哈哈,到实地打磨过的哥们。什么都不说了

网友:
果然是大神啊,QFN飞线,

网友F:
会不会你焊上去 吹爆了。。
lvjingang
怎么会呢,我连续焊上了3个不会都坏了吧,最后换了ISL6237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你焊上去 吹爆了。。
怎么会呢,我连续焊上了3个不会都坏了吧,最后换了ISL6237就好了

网友:
大神,,你是专门搞坏,,练焊接的把

网友:
有点技巧的,烙铁要好,眼好手快

网友:
加分鼓励下楼主先,现在的芯片质量令人堪忧啊,遇到过好多坏的,被坑过N次了。

网友:
厉害,示波器还是维修中的战斗机!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之前二期我也是搞掉了三四个焊盘, 直接换板了。

网友:
呵呵,上个焊接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飞这种线,基本飞不好

网友:
这种芯片飞线不容易啊

网友:
这样的技术,十台能修好几台呢?能回家开店不?

网友:
飞线很麻烦

网友:
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