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5-10-15):
Y40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把后壳拆下来,把屏线重新插一下,内屏就能正常显示,过一段时间,机器就又回来了!还有老问题,再重插一下,又好了!大家有碰到这问题的,能给个解决方法不!内屏有是背光的..

网友:
屏线屏街口 拿棉签擦下

网友:
我修的是s405 有一个dispoff# 接到开机上面 背光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氧化,或者屏线坏了

网友:
加焊显存 好过 至于你的需要具体判断

网友:
屏接口,或者屏线问题,好好检查下,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不行就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屏线换过没有?屏线接口是否虚焊?

网友:
估计是屏线坏了

网友:
   换屏线试下啊

网友:
内屏有背光 无图像(灰屏)换屏可以试试。

网友:
换屏 屏线看看,最后就是显卡了

网友:
氧化了吧,,屏线要用胶布贴上才好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吧,清洗屏接口和更换屏线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量下屏接口啊

网友:
屏接口汗一下

网友:
屏线 屏 接口加焊都搞过了

网友:
这个类似问题修到过,屏线、屏、屏接口这几个问题,上次我修的是排线氧化了小刀刮刮就好了

网友:
y400通病  靠近屏轴的那4个显存 出问题了    一般加焊都能好

网友:
屏线位置用胶带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