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小白维修3/5

楼主(2015-10-15):
    转眼间,来迅维实地已有4个月的时间了。回想起来时间过的好快。今天和大家分享下我在笔记本3期维修3/5V待机过程,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有写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说出来。
   好了先上图!方便大家一起学习我随便把电路图也一起上传上来。
   板号为:04216-1

拿到板子一看,发现EC被拆掉了。不过也不影响维修3/5V待机。首先打值公共点电压为603和板上各大电感无短路。

然后开始上电,测量3/5电感无电压。找到电路图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待机芯片为MAX1999。看到这个芯片想到老师上课讲的这个芯片和MAX8734是一样的 可以互换。

MAX8734的工作流程:主供电V+--SHDN#--VCC供电--基准电压REF--LDO3/LDO5线性输出--PWM开启ON3/ON5--OUT3/OUT5。

根据芯片工作流程:
首先查主供电V+:18.98V正常。

SHDN#:6.28V正常(这个是公共点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

然后芯片从18脚输出5V_AUX, 5V_AUX经过二极管D21分别给芯片提供VCC供电,BST3供电和BST5。见下图

REF基准电压为2V也正常,ON3/ON5脚电压为3V左右。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查完了。可为什么还是没有输出3/5呢?没办法接续查呗。拆掉3/5上管用示波器抓波发现G极无波形看来是芯片没有工作。心想难道是芯片坏了?于是问老师拿了一个MAX8734换上去之后还是没3/5输出。同时拆掉上管测G极波形也无波形。顿时感觉没思路了。然后去问了黄老师,黄老师说还是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小伙伴们看到这里应该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吧?
既然芯片没问题那肯定还是待机条件没满足才会无输出,没办法返回去继续查芯片工作条件。
看来是自己太大意了之前应该有漏掉的,然后继续查芯片的条件当查到ON3/ON5信号的时候,呵呵,我笑了。暗自喜下ON3/ON5这两个脚的电压怎么会是3V呢?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见图:

ON3/ON5为PWM输出的开启信号,受控于BL3#,1999_S5ENABLE,PM_SLP_S4#这3个信号。BL3#这个信号只要不为低电平就行。另外两个信号一个来自TPS51123,和EC都必须为高电平。在板上查其来源都被拆掉了。看来只能看芯片引脚定义了。

数据手册上介绍ON5接VCC,ON3接REF。芯片就会正常工作。看来得飞线了然后用线把3,4脚连接起来到二极管D21 3脚(待机芯片线性5V输出给芯片VCC提供供电的)。一切大功告成通电测试。上管G极有正常波形 3/5正常输出维修结束!
    通过这次修板我觉的我还是不够细心导致走了很多弯路。大家在以后的修板过程中一定要细心避免走弯路同时示波器在维修PWM电路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判断故障避免我们走很多的弯路。
   小白发帖不容易,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神指出共同进步。随便多支持支持给加下分。谢谢

Cougar_04216-SD FF.pdf

网友:
不错啊有进步,继续努力,你会成为大神的

网友A:
来个飞线图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飞线图   嘿嘿

本来是有拍的。 忘记上传了。

网友B:
好老的板子,实地就这样教吗,没有新平台主板维修,能跟上潮流不

网友:
楼主你这修的是845还是915的平台

网友:
实地的技术就是牛B 啊

网友:
来迅维学的不错啊,都是大神 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板子,实地就这样教吗,没有新平台主板维修,能跟上潮流不

实地教的还是不错的,老师也挺负责的。 刚开始对于小白来说什么板子都没关系。能练手就行,关键学习的是维修思路。

网友D:
实地维修4个月?你报的是笔记本维修课吗?学期多长啊?

网友:
好厉害,飞线确实是很好的手法。

网友:
想去实地学习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地维修4个月?你报的是笔记本维修课吗?学期多长啊?

我报的全能版  所以时间比较久。

网友:
迅维的怎么都喜欢发修3v5v的帖子啊,不过这思路不错

网友:
MAX8734 工作流程我记得是
V+   SHDN   LDO 5V   vCC   VREF    LDO3V   ^^

网友:
维修关键在于思路和学会举一反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教的还是不错的,老师也挺负责的。 刚开始对于小白来说什么板子都没关系。能练手就行,关键学习的是 ...

思路固然重要,但新平台才是现在维修的重点

网友:
就是学的原理 老板新板 都一样

网友:
大神,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啊有进步,继续努力,

网友:
修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