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 M LE主板触发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5-10-15):
一块华硕F1A55-M LE主板触发不开机!且检测卡上灯闪2下就不闪了!待机电压正常!I/O已经换新的!南桥旁边25M的晶振电压是3.3V,I/O是F71870AD手里没脚位定义图。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大侠帮助!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别动不动就怀疑南桥,测试卡闪两下停了可能是某个电压短路或没出,先把板的的供电打一遍吧

网友:
南桥和IO的待机条件都正常的话,要有IO引脚定义图才好查南桥与IO的通讯。

网友:
南桥和IO的待机条件都正常?

网友:
请描述明白故障,触发不开机是什么意思,是不触发还是不亮机。

网友:
是不是有了SIO PIN脚图你就很容易查了,给你发一个希望对你有很大帮助,这个板子不跑码多数是UMI 总线,CPU 南桥工作条件异常。

网友:
晶振3.3v桥坏了吧

网友:
拔掉小12V 能触发不

网友:
三把斧用上    不行就报废v

网友:
是触发后检测卡上所有的灯闪2下后熄灭!也就是触发后开机!复位灯闪一下后就关机了!不开机!强制通电时可以得的!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楚

网友:
用手触摸25M晶振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