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进水CQ2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10-15):
前几天生意不好,但是这三天突然来了很多坏屏,刚好可以学着修,收获挺大的。尤其论坛给了我很多学习地方,从一个一点电路不懂的,慢慢可以分析了, 作为一个过来人,写帖子详细些(大神忽视吧),方便更多和我以前一样的小白学习。
进入正题,客户拿来一台ICH9的 HP 机器 Campad 320,说进水了。拆开看,进水挺严重的,下面一片都是,EC 待机芯片 很多地方还好上面桥什么的没事

洗刷刷之后,很多小电阻小电容都发黑,简单处理了一下,用刀片刮再焊,
打值。没有发现短路,上电发现35V电感没电,保护隔离也没过,
EC 68脚没电这个是小电池过来,R232 2脚有电,电阻发黑,随便换个100K上去,还是没,把EC拆了有电,那就换掉EC,电压有了

查EC待机发现没有,+V3AL,来自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 u6000 8脚 PAD6001,发现没有电压,13脚开启EN 和16脚都有电压
那果断换个51125,测量电压出来了

再量保护隔离的管Q6019 G级19V,5678脚么有电压,看来还没过保护隔离呀,测量Q6016 1脚没有电压,拆下来再量还是没有,这个是EC发来的,检测到适配器发出高电平,这里我想试试强行导通保护隔离看下怎么,在Q6019这个管子旁边有个节点是断开的,上焊丝,粘上,上电发现35V电感有电,电源0.01V,按开关
上电并且亮机了。

本来想就这样交差算了,想想这样好像不充电。那就接着搞吧,这样说明就是保护隔离这块问题,其他没事,英业达的HP这个机器需要前面+VADP,适配器接口进来分几路的,小电流开始给待机芯片,产生线性电压,一路是AC_ADPPRES去隔离电池的,还有一路去产生适配器检测信号,送给EC
经过测量发现就是适配器检测ADP_A_ID没有

就是下面这路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给EC,EC才没发出信号去保护隔离管

测量发现 R6064 R6045都没电,(这里需要+VDAP经过电阻R6048和R6064 分压0.89V产生ADP_A_ID)肯定断线了,那就找R6048,这个电阻真的不好找很想放弃的,在背面过孔一直弄发现几个电阻有些黑,在通过+VDAP这个线路点找,总算找到,这个电阻已经坏了 ,一端有19V 一端没有,换100K上去,再飞线过孔连接R6064总算可以了,顺利产生0.89V,并且保护隔离也通了。G级8V多,上电亮机(温馨提示:这个机器很吊,需要接上开关条,要不会亮一下就灰屏,这里也是一个维修点,比如灰屏就注意开关条,国产机器都上下开关条亮机最好)

写得很啰嗦,但是非常有心去修发帖,加分不扣自己分,希望
附上图纸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VV10_VILLEMONT_INTEL_UMA_6050A2344601-MB-A002.pdf

网友A:
修的不错,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发帖

都没什么机器修 ,进步越来越小沦落到要修液晶屏了 尤其同行的

网友:
修的很好,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没什么机器修 ,进步越来越小沦落到要修液晶屏了 尤其同行的

是啊  最近都没什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最近都没什么活

我入行8个月 接触电路4个月,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淡季呀 每天就3台,基本都是桥工,直球技术,刷BIOS 到是飞涨,

网友:
小白一个 牛啥呀

网友:
技术不错,帖子编辑的也不错。

网友C:
看这红色的图纸,就知道英业达做的,ocp电路太复杂,大脑全是江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红色的图纸,就知道英业达做的,ocp电路太复杂,大脑全是江湖

这是老的 新的简单些 就是几个信号 反推就行

网友:
英业达的适配器检测电路解释得相当给力呀!加分赞你一个。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真正见高手了牛

网友D: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OCP我也有点晕乎

网友E:
楼主,很厉害的说啦,我也刚入行还不到半年啊,很多故障也都靠自己摸索啊

网友:
前几天,我还修到一个4326S吧,也是不过保隔,修好保隔又不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厉害的说啦,我也刚入行还不到半年啊,很多故障也都靠自己摸索啊

多看大神的帖子 总结 很快进步 最主要还是要有机器,空有理论是不行的 不是学校了 是社会要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OCP我也有点晕乎

这个其实比索尼好很多呀 不过新点机器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