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焊台开机时灯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5-10-15):
在淘宝买的安泰信936b焊台(7孔),开机时状态灯亮一下就灭了,烙铁不发热。如果快速开关机,则状态灯不会亮。关机后过几秒再开,状态灯闪一下就灭。偶尔可以开机点亮,如果不断电则可以一直正常用,但这样的概率太低了。我本来以为是发热芯坏了,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新手柄,没想到还是一样的问题。
求教广大的网友们,像这样是属于哪里的问题呢?我现在手上有两个好的936b手柄,还有一套铬铁头,感觉如果扔掉重新买其它焊台不划算,而936b本身做工粗糙如果我买新的肯定不会考虑。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
还没修过焊台呢,看你写的这个是一体的吧,这样的最容易坏了

网友:
没在迅维买 啊,迅维也有啊

网友:
手柄里面线断了!

网友:
应该是控制板的一个小三极管松了 之前也试过焊台经常不加热或者神经病间歇加热后来发现机器里面有一个三极管虚焊了我建议楼主可以整块控制板补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