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LXPLUS主板跑11 04

楼主(2015-10-15):
华硕F1A55-MLXPLUS AMD FM1主板诊断卡跑11 04,刷了BIOS,不插内存一样,怎么修?

网友:
看桥有没有空焊

网友:
这个问题最不好 是不是跑乱码 按不跑马修修试试

网友:
供电是否都正常,查一下外设吧

网友:
好像CPU座你也搞了吧,基本都搞完了,说明不是常见的秒杀问题,请重新一 一细心测量桥和CPU的每一个工作条件。

网友:
有的主板不支持诊断卡的。不能全信插个显卡指不定都显示了。

网友:
CMOS CLEAR针不管怎么插,不管插不插,都能触发,都跑码11 04,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好了,是CMOS CLEAR针表面氧化,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