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插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15-10-15):
今天接到一片N4110的机器显卡供电短路,拆掉电感后发现是显卡端短路,通电测试发现自动通电可开机显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小电池上了没活着有电吗

网友:
CMOS电池 RTC电路

网友:
摘掉网卡,看看

网友A:
自动上电应该没装CMOS电池,断开显卡电感后可以显示是因为这款机器是双显卡的。

网友:
cmos,没电了所以自动上电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屏蔽了所以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应该没装CMOS电池,断开显卡电感后可以显示是因为这款机器是双显卡的。

电池有电,是正常的

网友:
电池有电的话就去查下RTC电路。

网友:
刷EC bios解决自动上电

网友:
用的集成。有些可以用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我记得上次我有过dell的一机子,也老是自动加电,好像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这中情况下还是先来了3板斧试试,刷BOSS

网友:
自动开机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