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SUS p8h61-m lx 通电无显,有空帮我看看

楼主(2015-10-15):
各位师傅:ASUS p8h61-m lx REV 1.0 请问下ASUS p8h61-m lx 通电无显,这板没PCI
,我的PCI诊断卡用不了

开机无显:
BIOS刷过,内存换过,内存供电1.5V, 开了20几分钟 IO 和 桥散热片都是冰凉,因为手上没有这个CPU ,这种情况是不是U坏了,各位师傅求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待机  条件都查一下啊, IO 和 桥散热片都是冰凉  与BIOS没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  条件都查一下啊, IO 和 桥散热片都是冰凉  与BIOS没多大关系

通电了还和待机有关系吗?

网友:
按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B:
装个蜂鸣器,不上内存开机试一下能报警不,报警就是能跑码,不显示应该是挡代码了。如果不报警表示不跑码。建议更新新诊断卡。

网友:
最后一组集显供电有吗

网友:
用LPC诊断卡。这个主板问题比较多。

网友:
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慢慢找找看。肯定能修好

网友:
这机子要有卡就好修了

网友C:
我这小小白也看懂了

网友:
搞个PCI-E诊断卡

网友:
没有诊断卡不方便,还是按照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再结合蜂鸣器,不上内存有无报警

网友:
老老实实一步步来吧

网友:
估计你这是不跑码

网友:
测测IO控制电路怎么样?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查了吗?

网友:
我知道肯定不是U的问题

网友:
检查所有的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CPU不热,肯定缺电压,

网友:
按照没复位的方法去修

网友:
看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上来说说通电无显示,供电,时钟,复位,查到哪里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慢慢来

网友:
这种CPU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小小白也看懂了

助理工程师 妳看懂了什么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蜂鸣器,不上内存开机试一下能报警不,报警就是能跑码,不显示应该是挡代码了。如果不报警表示不跑码。 ...

这招可称得上完美了。谢谢徐总的分享

网友D:
你这板我刚修了一块,你可以按照徐总的办法,加装一个蜂鸣器,如果能报警,证明已经跑码,另外要注意这时要测量一下集显供电是否有,如果没有,可以检查一下南桥附近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板我刚修了一块,你可以按照徐总的办法,加装一个蜂鸣器,如果能报警,证明已经跑码,另外要注意这时要 ...

谢谢,我后来测试CPU都烧了,找了一块一样的板,晚点再说了

网友:
CPU 供电爱坏  我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