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B3 不断重启风扇转下停通病 问题维修经验

楼主(2015-10-15):
GA-H61M-S2-B3   技嘉h61系列的板 经常会出现 不断重启现象  ,归结比较多出现的通病是桥供电附近的 电阻损坏和bois问题。
本人这次遇到的是bois问题,尝试在官网下载bois 程序,比较郁闷。文件是“h61ms2b3.f5”     .f5后缀结尾的,之前遇到华硕刷bois是以.cap结尾的bois程序直接刷不行,需要用winhex重新编辑BIOS,删除掉000800前面的代码后,重新保存为.BIN文件,再用编程器刷入方可使用。但是技嘉.f5结尾怎么处理没有相关帖子,估计不行,,,试验一下,果然不行。

从费板里找到了一个ga-h61m-ds2 外形一样 ,但bois芯片不一样,不管了先拆来代换一下看看,结果风扇长转了还听到滴一身验证通过显示了,窃喜!!!。赶紧备份一份供大家分享。。把bois程序写回原来的芯片去,不成功,芯片不一样无法成功写入,只能用ga-h61m-ds2代之

虽然技术不高,但是发帖费事,请重试大家的维修经验分享,努力加分!!!
附上 bois程序.bin结尾的亲测没问题的给大家。只能用在windbos芯片哦

附上GA-H61M-DS2主板相同故障维修列子

一块 H61主板 ,反复重启 。查    桥供电 VCC1_8_PCH 2.25v。  此供电不正常。应为1.8V. 供电VCC18_EN为 电阻R22 0 和 电阻R221 分压而来。直接这2个分压电阻阻值: R220阻值3K  , 实测850.。。R221正常 。更换 一个 阻值3.3 K  的电阻。 亮机 显示。

网友:


网友A:
我这一片更见鬼,桥供电的分压电阻我搞定,电压也是1.8了,但还是会重启,bios也刷了没效果...现在扔一边了,不知道如何搞了

网友:
楼主你生意不错呀,H61  还拆桥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遇到过V星的主板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片更见鬼,桥供电的分压电阻我搞定,电压也是1.8了,但还是会重启,bios也刷了没效果...现在扔一边了,不 ...

你换个bois芯片看看,,,有时芯片问题重刷是没用的饿

网友:
bios文件从官网不能下吗

网友:
官网BIOS      有啊?

网友:
BIOS收藏了,需要用再来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换板了,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片更见鬼,桥供电的分压电阻我搞定,电压也是1.8了,但还是会重启,bios也刷了没效果...现在扔一边了,不 ...

把整个bois都换了看看,我也尝试刷但是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整个bois都换了看看,我也尝试刷但是就是不行

换了没用,搞不定

网友:
你确定你的BIOS没有用吗,我也是在官网下的,每次也没有说不能用啊,文件大小都是对的啊

网友:
这个板子官网bios可以直接刷,上次碰到这个问题刷了主bios不行,备份bios一起刷了才好使

网友:
以前遇见过   但是刷BIOS 无用

网友:
绝对是高手

网友:
换桥那么容易吗

网友:
h61 BIOS容易坏

网友(2015-11-21):
怎么都没人弄好过吗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样的反复重启,但是可以显示

网友:
楼主你生意不错呀,H61 不好修

网友:
上面亲测的程序是没有用的,假的程序

网友(2016-08-19):
恩 刷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片更见鬼,桥供电的分压电阻我搞定,电压也是1.8了,但还是会重启,bios也刷了没效果...现在扔一边了,不 ...

重启查一下USBOC 正常有3.3v 没有会导致重启 ,我叫雷锋

网友:
F5的文件可以直接刷啊,昨天才刷过一片

网友:
你这个是BIOS芯片有问题的 吧   技嘉BIOS文件一直都是Fx结尾的

网友:
下面那张 我晕我以前看到有2V左右 直接跳过无语学习了

网友:
技嘉不是直接刷么
哪里要处理了?

网友:
现在技嘉官网的BIOS下载大多打不开的,这么大个技嘉怎么网站做得一塌糊涂的!

网友:
我手里遇到两块这个板都是一样的故障!有时候通电后不掉电但不工作!有时候通电掉电再自动开机又掉电反复如此!最后搞定了!都是有一组USBOC#信号不对引起的!

网友(2016-10-06):
你的什么编程器  刷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