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32R1A黑屏维修

楼主(2015-10-15):
故障现象:屏暗,稍微有点蓝光,无图像,无字符,查看背光灯亮。
分析检修:该机属于海尔8541机芯,根据背光亮,故障应该出在逻辑板或主板,该机屏型号是友达T315XW02. V . L  首先测量逻辑板F1供电12V电压为0V,判断非逻辑板故障,接着测量主板上屏线插座(CN2)处12V供电,同样无电压,再测电源板向主板供电插座(CN17)2. 3脚12V也没有,看来故障出在电源板了,该机12V是由电源板输出的24V经过U2(LM34167) DC-DC转换来的,测量U2的2脚有12V电压,发现电感L4开焊,焊好一切正常了。
经验总结:由于逻辑板没有供电,所以才造成暗屏。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A:
逻辑板没有供电应该是白屏吧,怎么会是暗屏呢,不理解

网友:
无屏供电,显示器的多数是白屏,电视机的多数是灰屏,也就是所谓的暗屏。

网友:
修好了,供电电感开焊,焊好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没有供电应该是白屏吧,怎么会是暗屏呢,不理解

液晶屏种类不一样,显示器用的液晶屏一般是常亮型,无供电是白屏,液晶电视用的液晶屏一般是常黑型,无供电是暗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种类不一样,显示器用的液晶屏一般是常亮型,无供电是白屏,液晶电视用的液晶屏一般是常黑型,无供 ...

不是灯管有供电,画面就是白色么,如果面板不工作,它就应该是白色才对吧,如果按你所说的,它灯管没工作时,也就是液晶关机后,它就白屏?

网友:
逻辑板的12V供电应是主板提供的吧,而主板又需电源提供,所以说应是主板无12V供电而暗屏。

网友C:
厉害 顶 !向你学习。我这里有一个19的 ,加电屏不亮 ,不知道驱动哪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灯管有供电,画面就是白色么,如果面板不工作,它就应该是白色才对吧,如果按你所说的,它灯管没工作时,也 ...

这里说的白屏和黑屏故障现象都是在背光正常情况下,白屏类型液晶屏偏振片是上下垂直的,不加电时白屏,加电时变黑,黑屏类型液晶屏偏振片是上下平行的,不加电黑屏,加电时屏幕变白,略加图像信号,就可以实现图像正常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的白屏和黑屏故障现象都是在背光正常情况下,白屏类型液晶屏偏振片是上下垂直的,不加电时白屏,加 ...

原来是这样,感谢楼主分享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顶 !向你学习。我这里有一个19的 ,加电屏不亮 ,不知道驱动哪儿问题

先测一下逻辑板是否有供电,再看看屏线,用橡皮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