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A适配器能开机,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0-15):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已经出来上班三个多月了,不知徐总,饼哥,黄老师和七月初打包回家的屌丝们过得可好?           寒蝉一下,说正事:   这台机子修好好几天了,一直想发贴分享出来 。 东芝C40-A  用适配器正常开机,用电池不触发,  查电池接电压和数据时钟都正常

公共点电压也正常,按开关3  5 V  也能正常产生,查哪哪都对。。。  但是就是不触发,难道 EC是坏的?  不得呀,  因为适配器都能开机!   在那里纠结了一上午,  始终撞墙,修不出来。
到后来,师傅寻问了我机子的情况,然后师傅说:我之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刷BIOS好了的,  你现在没思路,不如刷个BIOS试下!   我心想,BIOS怎么会影响这样的问题呢。。。      师傅有七八年的经验了,对他的技术我没有任何怀疑,于是到论坛上找了一个BIOS刷上,(我忘了是论坛上的哪个BIOS了,后面我附上。) 让我纠结了一个上午的机子,   居然刷了BIOS用电池成功亮机了,心情豁然开朗同时又很郁闷。。。。      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经验是有多么的不足,    所以屌丝们, 有个师傅带你,可以让你维修的时候轻松一点,不会老是撞墙!      靠自己,每天都会头破血流。。。     我还想说,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哪个信号影响到了电池开机,   只能大概猜到是BIOS给EC配置脚位的信号...   请高手指点...       维修真奇妙!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东芝C40-A(DA0MTCMB8F0).rar

网友:
后面附带的什么VCCA25不知道哪来的。。。  忽略它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有遇过呢,程序引起的故障,

网友A:
其实实际维修很多不可思议的 电路只是参考,就像有些为啥加焊桥 换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实际维修很多不可思议的 电路只是参考,就像有些为啥加焊桥 换桥的

对呀对呀  我师傅换HM55  65  SLJ8A SLJ8C 等等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换, 但是却是一换一个准,  我却一头雾水

网友C:
好多稀奇古怪的故障 刷个程序也许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对呀  我师傅换HM55  65  SLJ8A SLJ8C 等等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换, 但是却是一换一个准,  我却一 ...

电流在一点几以上的时候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个戴尔的也是用电池不开机,后来是刷程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稀奇古怪的故障 刷个程序也许有惊喜的

抓不准问题关键所在,  不是每把运气都是这么好呀。。。

网友D:
事实证明  BIOS 是万能的 不触发是它 不跑码是它 跑码不亮机还可能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实证明  BIOS 是万能的 不触发是它 不跑码是它 跑码不亮机还可能是它

我做为世界上灰尘大点的存在 表示很无力。。。  BIOS太强大了

网友:
bios可能造成很多问题啊,对呀,有个有经验的师父照着你,碰到疑难杂症那好办多了

网友:
今天我遇到一台宏基的电脑也是设备期能开电池不能开

网友:
这种确实是,修着没思路,公共点有电压,3v 5v都出来了,不触发,,,,
如果按照不触发的话,适配器又可以开机(这证明,EC 桥都是好的)

我刚看这个贴以为心里想,这个不是就是保护隔离出问题吗,肯定是 电池供电那边的MOS管那边问题,看来事实难料!!!

网友:
问题前百怪 ,看来我还是学艺不精呀 。。。努力学习

网友:
确实不错,学些了

网友:
就是配置引脚

网友:
经过此事证明,此BIOS只因响到电池开机GPIO脚,其它都正常,实在少见哪

网友:
BIOS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啊!

网友: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