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块硬盘的一个坏道把我折腾到现在还没解决

楼主(2015-10-15):
SATA接口的西数500G,技嘉FM1主板。进BIOS设硬盘为IDE兼容模式后,U盘启动,运行MHDD,找不到硬盘。关机把硬盘SATA接口依次接到主板其它SATA接口上,所有接口都试过了,MHDD还是找不到硬盘。无奈进PE运行victoria扫描,结果运行了两个小时才扫描了46%,最后没全部扫描完就停止,并且来个信息:电源适配器无法运行在API模式下!彻底无语了……关机,把硬盘拆下,装到另外一台平时玩的主机上,打算用这主机进MHDD,结果让我差点没喷血,连BIOS里都无法看到硬盘!!

我现在再把那怪硬盘挂回原来的主机上,用DiskGenius来扫描,现在扫描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到一半,也没检测出坏道。

这样的硬盘,有谁遇见过??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
可能固件出问题了,也可能是板坏,这个得检测才知道实际问题所在

网友:
就你这情况 收二手硬盘的都不要

网友:
没道理吧!接到SATA0上,如果BIOS能认,MHDD都应该能看到的。

网友:
把图片发出来看看,这盘难道是二手倒了好几轮才到你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