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城300P4 PFC老电源的诡异维修!求助!

楼主(2015-10-15):
故障描述:

一台亲七家的老电脑上的长城300P4-PFC电源,就是坛子里烂大街的那种P4电源。在老电脑上先是表现为经常掉电,拨电重启又好,后来彻底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

本不想修的,但闲来无事拿来修着玩,却越修越糊图。

首先查SB5V无电压,查副电源电路发现C1815CB极漏电击穿,C3886基极接的4148击穿,C3886E极4.7欧电阻烧毁,50V4.7U电容失容,其它元件完好。

把上述损坏的零件更换后,+5VSB出来了,电压约为5.1V正常,PS ON电压约为3.8V(不知道正不正常)。

偶而能启动,但多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有保护现象,然后在TL494那块测了半天毫无发现。再上电发现电源能正常启动了。但不能带负载,带负载就掉电保护。

测13009对管及其周边元件正常,测主开关驱动变压器线包阻值正常。测驱动管C1815正常,驱动管E极二极管和50V10UF电容正常(d11 d12 c46).

测驱动管C1815连接到副电源高压的2.7k电阻对正常,这时候就开始糊图了。搬来了示波器上阵。

用示波器测TL494 8 11脚输出方波波形正常。但是测到驱动管C1815的C极发现驼峰波并且波形上沿很斜,好象这样的波形有问题。

然后测C1815驱动对管的+V供电(从副电源高压拉过来的)限流电阻R61 1.5K正常,R67 100欧正常。D32 D33 两只4148也是好的!

到了这时候我就修不下去了,为什么TL494发出的驱动方波正常,但过了C1815后就变成了双驼峰波呢?示波器地线连接可靠正确,应该不是示波器和测试点的问题。并且测驱动变压器的公共抽头,也就是R611.5K近变压器端焊点也是双驼峰波。

电源虽能启动但不能带负载,一带就保护掉电。启动后TL494 4脚低电平正常。真是太奇怪了,还求高手大神指点解惑啊多谢!!

副图:

补充内容 (2015-10-16 13:48):
已修复,是TL494 3脚电压不稳定,把+5V和494边上几只50V/1U的电容换了就好,1U的电容拆下来几乎没容量了= =!

网友A:
查两个功率管BE结是不是对称,不对称换功率那那边的50V1UF电容。
查494第16脚电压是否为1.7V以下,不是,查各电压取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两个功率管BE结是不是对称,不对称换功率那那边的50V1UF电容。
查494第16脚电压是否为1.7V以下,不是, ...

谢谢指点,我有空去测测看,13009都测过没问题。494和339的保护及反馈还真没有对照测过动态电压。

网友:
494的供电引脚的滤波电解检查一下看,最好换新的。再有,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也检查一下吧,同样换新的试试看如何?

网友:
把那些离散热片近的电容全部换新的,

网友B:
测一下494的12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494的12脚的电压是多少?

谢谢,已经搞定了,是494边上50V/1U电容失效引起的。

网友:
果然还是电容的问题,一般带不起负载都是电容的问题居多,主开关管的电容,494边上的电容还有整流输出的电容都要查一下哦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很值得借鉴....

网友:
长城电源平时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
这样了 还修啊。

网友:
赞一个,有钻研精神

网友:
电路图中-5  -12的滤波电容,c22   c23的极性是不是接反了?
应该正极接地吧?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这个诡异的电源修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