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神舟显示器

楼主(2015-10-15):
12V电源接口。接电源能看到屏幕显示 神舟LOGO,过一会就灭了,连无信号 框框也没有  就是:有背光不有图像,这个是电源驱动一体板的,没有这屏线,但是,出现了LOGO 应该就不是屏线坏了,我也量了下屏线,没有短线,应该就是好的,高压板,我也换过,问题肯定就在一体板上,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别说刷程序,我没有家伙,刷程序,我就只能是换板子了,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什么地方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0-21 18:38):
此显示器换驱动板都修复,楼下有图

网友:
忘了说明型号,图片上应该也能看出来    HF-19PW

网友A:
把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试试...实在不行你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灯管,和程序

网友C:
灯管、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的12V及5V的电容都有可能,如果换了这些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个高压一体板吧

网友D:
外接好的灯管试一试,看灯管亮不亮。来判断屏内的灯管是不是有问题。如果灯管没有问题,那一定出在驱动板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试试...实在不行你就只有换板了

那么多电容,我没有那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好的灯管试一试,看灯管亮不亮。来判断屏内的灯管是不是有问题。如果灯管没有问题,那一定出在驱动板上 ...

有背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MCU程序试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89983-1-1.html

没家伙事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的12V及5V的电容都有可能,如果换了这些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个高压一体板吧

这个一体板,还买不到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灯管,和程序

有的时候,我的脑子就是一根筋,确实忘了灯管,程序,我考虑过,没烧录器,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的时候,我的脑子就是一根筋,确实忘了灯管,程序,我考虑过,没烧录器,没办法

连无信号 框框也没有  就是:有背光不有图像-----------这个明显是驱动板的问题嘛,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换了上面的小电容就行了

网友G:
我记得这个机器12V变5V那块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连无信号 框框也没有  就是:有背光不有图像-----------这个明显是驱动板的问题嘛,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换 ...

驱动板小电容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这个机器12V变5V那块电路容易出问题。

哦,这个电容我还不一定找得到哦

网友H:
换过高压不行就是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过高压不行就是灯管了,

不一定的!驱动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驱动板小电容全换?

是呀,因为你没工具检测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呀,因为你没工具检测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好吧,今天有时间就开工

网友C:
这样的高压板网上都有卖的

网友I:
没工具 就代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好吧,今天有时间就开工

换好了没?有没有好?

网友:
换驱动板修复的显示器

网友J:
你确定背光肯定正常吗?指示灯什么颜色?

网友K:
其实我想指导的  但是我看到了示波器   我跪了

网友:
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确定背光肯定正常吗?指示灯什么颜色?

是的,换驱动板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想指导的  但是我看到了示波器   我跪了

示波器???

网友:
可调电源吧

网友F:
我晕,可调电源多好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高压板网上都有卖的

我知道啊,不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工具 就代换驱动板试试吧

已经换了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好了没?有没有好?

换了驱动板,好啦

网友:
没有编程器就是不得劲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晕,可调电源多好的东西

我没用过   直接直接固定12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没用过   直接直接固定12V的

你没用过可调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没用过可调电源?

拆装笔记本的时候玩过两个月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拆装笔记本的时候玩过两个月

那你现在是在维修,还是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那你现在是在维修,还是没有?

维修主板啊  实在当学徒   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的12V及5V的电容都有可能,如果换了这些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个高压一体板吧

换一体版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维修主板啊  实在当学徒   不会修

专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修台式机主板?

恩恩    都不会

网友:
会一点点啊

网友F:
额,我还想请教你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我还想请教你东西呢

教什么?

网友F:
我说的是请教,不是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请教,不是教

哦哦     显示器  还可以哦  我自学了一个月 外加师兄教我

网友:
换个MCU看下

网友:
我已经换了驱动板好了

网友L:
你自己不会做一个测试灯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自己不会做一个测试灯管的吗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没有测灯管的了?

网友M:
介意把高压板换了直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介意把高压板换了直接点

高压是好的,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