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显示器出问题,黑色变红色。求助!

楼主(2015-10-15):
如题,情况如下:
1.其他颜色显示一切正常,就是显示不了黑色,本应该显示黑色的都变红色,
2.已排除vga线的问题(拔掉vga线显示的还是红色),
3.显示器菜单也还是中文的,没有变英文。
4.这问题不是一直有的,有时候过2天就会变回正常,但玩几天又不正常了,不稳定。

求助各位帮看下会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

网友:
拆机看看vga口旁边的那几个三极管...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24c数据有问题也这样,你可以拆机清空24c试试

网友A:
三星的程序出错 也会这样

网友:
程序出错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线处理一下再插上试试!

网友:
要不就就刷驱动板的程序 要不就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程序出错 也会这样

还真不知道程序出错会这样,不是程序出错不开机么?

网友:
程序问题很多是你想不到的

网友:
三星的通病,驱动板刷下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出现图像发红的三星943nw显示器,其菜单会变成英文,我们可以通过进入工厂模式调整菜单为中文:

三星943nw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
          方法如下: 首先,在开机的状态下,把显示器OSD菜单中的亮度和对比度的数值都归零。然后,按住"SOURCE”键不放5秒钟,此时屏幕就会出现“SERVICE FUNCTION”的菜单,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对于一些没有“SOURCE”键的机型,按“ENTER”键即可,按待机键退出工厂模式。
          进入到工厂模式后,找到"COUNTRY"项,选择"CHINESE",调整好后退出工厂模式,再开机发现菜单已经是中文的了,但图像依然发红,下面就需要复位工厂默认设置,按"menu"键进入调整菜单,找到语言选项,选择中文,然后再按住“SOURCE”键不放5秒钟后,图像会闪一下,发现屏幕颜色发红的故障已经排除。

希望能帮到你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为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还是先刷个程序试试为好

网友:
检查灯管   去掉所有东西   灯管测试仪 挨个点灯管 。。。

网友:
程序板,屏线,屏接口,灯管、基本就是这几种吧。

网友:
先修软体 后修硬件

网友:
工厂模式中可以调整,。。。

网友:
屏线换过没有?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恢复出厂看看,然后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