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机械硬盘的物理坏道能不能修好?

楼主(2015-10-16):
新人,弱弱问一下,机械硬盘的物理坏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A:
少量应该可以,大量就算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量应该可以,大量就算了吧。

少量的话,怎么修复,用什么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量的话,怎么修复,用什么软件吗?

看什么品牌的,有些品牌有免费的软件,有些需要专业工具才可以的。

网友:
物理坏到还是算了, 买个新的!

网友:
物理坏道少量是可以修的,我一个硬盘开过盘 有坏道 然后跑了自校准就解决了 ,这种情况只能针对少量坏道,如果多了会伤害磁头 就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物理坏到还是算了, 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