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0L打印机开机不显示奇芭问题

楼主(2015-10-16):
回收了客户单位里面一台HP 5200L的打印机,开机有转动声音,但没有指示灯和液晶显示, 自己摸索拆出了主板,将一些芯片加热了下, 奇迹出现了,通电一切都正常了,大喜, 以为修好了, 结果关机,冷了两分钟左右, 再开,现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不显示任何指示, 后面经过摸索, 发现只要是把那个FLASH芯片稍稍来点热量,再开机就正常,但是冷了又不行, 这个得如何解呢? 有没有同行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芯片的晶振换个试

网友:
打印机也可以搞呀 难道维修无界限是真的

网友:
先排除是否加热到了FLASH芯片周围的零件,再考虑换FLASH芯片。

网友:
没有去整它了,整台打印机我卖也才卖200块,现在如果有人要我就告诉客户,每次冷机下开机,用吹风把那吹热下就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