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主板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5-10-16):
接一块映泰G31板,故障现象是触发后,风扇转,不显示。诊断卡显示D0

处理: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内存各电压也都正常,换根内存一样现象。那就打打时钟和复位,也都正常。奇怪了。全出来了还不显示,难道BIOS问题,迅维网下载了个BIOS刷上,通电后还是一样现象。静心想了想,BIOS刷过,供电,时钟,复位也都满足了。换块CPU试试看,结果 奇迹,通电后量了,说明CPU有问题了。拿着CPU看了看,发现触点有些变色了,拿块橡皮把CPU上所有触点擦得锃锃亮,装上,通电后正常显示了。

总结:intel的CPU脚位触点时间久容易出现此问题。各位平常维修时注意下。此现象故障我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你干嘛不易开始先吧CPU给换了省的测量

网友:
这故障我都是先内存再CPU在主板维修

网友A:
从这一粒故障可以看出楼主对已内存挂在哪里的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这一粒故障可以看出楼主对已内存挂在哪里的都不知道

G31的架构难道挂在U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1的架构难道挂在U中?

G31是北桥管理内存

网友:
英特尔的平台用旧了cpu发热,不亮不跑码,应该先擦cpu触点试机是常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