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接内屏就会开机过程1.46A掉电保护,但屏却是好的

楼主(2015-10-16):
Thinkpad T61集显主板,故障点大致判断在主板上,出现开机过程中发生掉电保护。分别试验了以下3种组合:
组合A:单独外接VGA显示器,工作正常;
组合B:bios设置显示方式为VGA+LCD,将外部VGA显示器和内部LCD屏都接上,工作正常、但内部LCD屏不显;
组合C:仅接内部LCD屏,插入试验电源后,灯条指示灯显示交流电源灯亮,开机上电触发出现数字灯、大写字母灯、Z灯亮,电流跳变至1.46A时掉电保护且不能再次开机,灯条的数字灯和大写字母灯不亮了。

屏在另外的主板上确认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初步判断为识别屏的电路工作后、或者是屏的开启电路有短路。但具体应该是什么位置回路出现了故障呢?

网友:
看样子很棘手,无法判断

网友A:
如果你用的适配器,有没有换过适配器试,是不是电流输出不够。如果你用的可调电源,是不是限流了。因为你单独用外接的时候是正常的,用内屏的时候电流会变大。因为你的屏在其他机子上是好的,那么或者是屏线或屏接口。再往深处讲就是用内屏的时候会有一个LVDS转换,而用外屏的时候不需要LVDS转换。到了这里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适配器,有没有换过适配器试,是不是电流输出不够。如果你用的可调电源,是不是限流了。因为你单 ...

用的是同一台试验电源,30V5A且开到最大的,不存着限流的原因;
换一块主板后,也是使用的同一台试验电源和LCD屏;
我赞同您说的最后一段话:LVDS转换或者是背光开启信号之类的,当这些信号被启用的时候造成了对地短路而保护。

网友C:
看你描述是内屏不显并且单接内屏掉电。
1、排除上半部,不是拿这屏到其他板上接正常就行,最好还是拿其他正常机器的屏到你这机器上试。如果没有其他机器屏,可以拆开不接高压条线路来试试掉不掉?
2、保护隔离电路的几个管包括电池放电管有无软击穿?28V升压足压导通没有?
3、显卡虚焊。此忽略,没看到是集显。
4、各路电压输出幅度够不够?有无毛刺的现象。在无示波器情况之下换显卡供电电容、CPU供电电容、3M/5M电容
最后修好以后希望公布答案,给我们有个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描述是内屏不显并且单接内屏掉电。
1、排除上半部,不是拿这屏到其他板上接正常就行,最好还是拿其他 ...

确认故障了:
一、内外屏都不接,仍然掉电;
二、发现VCC3P_DRV没有电压;
三、追踪到待机芯片,发现输出VCC3P_DRV电压的引脚虚焊,补焊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同一台试验电源,30V5A且开到最大的,不存着限流的原因;
换一块主板后,也是使用的同一台试验电 ...

那就接着干。有结果了记得回复一声

网友:
绕了一大圈原来是待机芯片虚焊

网友:
待机芯片虚焊导致前面的那些故障好奇怪啊,是我就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描述是内屏不显并且单接内屏掉电。
1、排除上半部,不是拿这屏到其他板上接正常就行,最好还是拿其他 ...

嗯,修好就行啊,我还以为高压条问题呢

网友:
拿到板子先要仔细观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