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源里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那个10v2200UF的有点鼓,我想用16v2200uf的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可以啊,我就经常这样代换

网友:
没有问题,耐压高的可以代替低的

网友:
耐压大的可 以代小的

网友:
没问题。耐压高的可以代换耐压低的电容。

网友A:
你可真是每天水贴不停啊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电压不低于原来的电压

网友:
可以替换,焊工的话从何就行了

网友B:
看个头大小是否可以放进去,16V代10V是可以的

网友:
水神又发贴了,跟着水神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个头大小是否可以放进去,16V代10V是可以的

肯定可以放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个头大小是否可以放进去,16V代10V是可以的

那就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真是每天水贴不停啊

为了刷分,也是拼了

网友:
你不是坚持看书里,这问题还问我们 。这问题 100%能代换 。你连我们没看书都会你看书,也没见的有多大作用

网友:
这看的一点都不美观

网友:
当然可以替换

网友:
当然可以,电容的更换规则就是耐压需要大于或等于原电容,容量也是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再清洗下就更合格了

网友C:
给你发个我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个我焊接的

厉害,如何练成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lz放心地换吧。

网友:
给你正个焊接神奇   用风枪拆下来 在用烙铁焊上去 重复多练即便就又提高

网友:
我也是晕倒  这种常识好像是基本的吗?

网友:
只要不影响周围零件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

焊工。。。。。烙铁不好用????

网友:
只要能放得下,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话说你这个算不算水分来的

网友:
你这样水分 就是想把东西都换完是吧

网友:
水哥  发贴都是经典啊   大带小  小不可以带大

网友:
只要空间允许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真是每天水贴不停啊

那就只能也跟进了。。。。。

网友:
大的随笔换

网友D:
这焊工就一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个我焊接的

这焊工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焊工就一般了。。。。

一般也好,最怕是差!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已经试过电源了,修好了,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试过电源了,修好了,是可以的!

修电源和论坛挣分,双赢呀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