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答心中疑惑

楼主(2015-10-16):
手中一块西数500G蓝盘、用DRT2012清除通电时间之后、硬盘就不记录通电次数和时间了、始终是使用1次、通电0小时、大神能告诉这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办法恢复?(WDR5.3只能清除通电次数、清不了时间。)

网友:
因为模块 被破坏了.修复这些模块 即可

网友A:
DRT2012 楼主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T2012 楼主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下么

为什么 要清除时间,和次数,都是想做坏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要清除时间,和次数,都是想做坏事吗?

没清过就是想试试,你要有就传个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清过就是想试试,你要有就传个上来

这个软件太老了,清了可能会出很多问题的,因为新款盘它们的时间控制模块 已经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