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独显一长两短报警?大家说说什么问题!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5-10-16):
T410独显一长两短报警?大家说说什么问题!cpu换了内存换了!
补充内容 (2015-10-17 08:39):
我刷bios修好了,自己合并的bios 很好用
刷BIOS

网友:
一般是显卡 , 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T410独显一长两短报警? 电流上到多少啊?

网友:
显卡问题啊。这么明显

网友:
不过显卡打黑胶的

网友:
一长两短,基本上都是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好像比较难搞 打黑胶的

网友:
显卡问题的多数

网友:
如果就会换这些 你就送修吧 估计BGA都没把

网友:
风枪吹吹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啊。这么明显 直接吹显卡

网友:
这种黑胶的显卡不好拆,BGA技术不过关的话很容易掉点。

网友(2016-06-24):
干一炮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