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进液不通电维修一例(转)

楼主(2015-10-16):
  一台联想B470e笔记本不通电,机主反映是进水。心想是某个FUSE烧了,插电尚有0.07A电流,按开机不变化,隐隐感觉不太妙。打开机器,触摸板下面的主板部位在向我倾诉主人对它的伤害。告诉机主,尝试维修修好红黑棕,直接更换主板得绿黑棕以上。机主同意维修,留电话等通知。拆机将腐蚀部位清洗一遍,下载图纸观看,腐蚀部位芯片TPS51123是待机控制芯片。测第16脚供电20V有,测第8脚3.3V,第17脚5V输出正常,触摸该片发烫,第9第16脚有腐蚀烧毁痕迹,果断更换该片。拆开闲置的联想B460,发现此芯片系同一型号,拆东本补西本,焊好确认无短路,清洗一遍通电待机灯亮,电流基本为0。按下开关成功启动,启动后又发现鼠标右键失灵,键盘某部位乱跳。清洗烘干无效,更换右键按键,电告机主加棕黑棕换键盘,维修结束。

(案例资料来源于网络)

网友:
进水仔细点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A:
请发原创吧 何况这个都是通病

网友:
进液的机器,容易断线,电阻腐蚀,芯片的主供电腐蚀,在清洗过程中仔细一点(不小心碰掉件,看不到就麻烦了)

网友:
我曾修过形如该例的本,换芯片换键盘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发原创吧 何况这个都是通病

唐唐 怎么又是你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唐唐 怎么又是你勒

是的就是我 短小快的唐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我 短小快的唐唐

原来传说是真的  你居然真的是短!小!快! 唉 可怜!

网友:
谢谢分享,进水机个人认为,断线多的,修完也不稳定

网友:
进水机关键是要彻底清洗烘干,否则日后容易再次出问题。

网友:
B460,B470,V460,V470都差不多德行

网友C:
刚进水就拿给你修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进水就拿给你修就好修

这样的客户那也挺急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