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T反复卡C1维修,

楼主(2015-10-16):
                            GA-G41MT-S2PT       老板把板子收回来,看我没事,叫我看看。上机一看,C1反复跳变,前面有几片这样的板一块都没修好,这次我弄了一天,就发现南桥旁的一个电阻出了问题,这个电阻应该是1K的结果我用万用表量的时候是40K,果断取了,开机正常跑码,亮机,昨天测了一天。完全没没问题了,希望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网友:
忘发图片了

网友:
你这修得什么思路都不知道,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   这个电阻

网友:
有对应图纸的话,可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C1不过

网友:
这个电阻的编号是多少,查一下好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你这样发出来没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那个电阻有问题,说下思路嘛。

网友:
弄了一天不容易啊

网友:
这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呢?如不是通病的话,也学不了经验呀!

网友:
有图纸的话对应看下应该更好吧、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道是通病还是楼主分析出来的,我之前有片这板子,都说是232的问题,我拆了一样,拆了网卡声卡也一样,现在好些被当废品卖掉了

网友:
是USB 的电流检测分压电阻,吗

网友:
有图非常好 遇到了可以试一下了

网友:
说的太笼统,维修思路,过程都没有,最好是图文并茂才是精华帖。

网友:
应该是与内存管理总线连接在一起的电阻。但估计楼主是用万能表一个一个测出来的,没什么思路吧

网友:
是怎么查到是那里的

网友:
C1反复跳变,为什么会想到是这个电阻出问题,这里一定有个技巧!

网友:
通病吗?  还有的话就是把图能不能搞大点  下次遇到了就好看看 那个电容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 一直 跑到这电阻    对吗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这样也行?那么多电子你偏偏就拆这颗,为什么?

网友:
楼主是怎么跟到这个电阻的呢?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吧。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查到那个电阻的

网友:
没有位置号吗 不知道是哪一个啊

网友:
应该是打螺丝不小心碰到了,导致阻值变大。

网友:
前面那些板 内存条件打了没

网友:
修到过技嘉板子也是C1不过是南桥边上的排阻坏了,内存供电少3.3供电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那个电阻有问题,说下思路嘛。

是呀,这个才主要的

网友:
楼主人才,俺都被这种卡C1不过内存的板搞怕,查内存条件正常,刷BIOS,加桥都没有反应,总以桥坏判其死型。可怎么也没想到会跟南桥的小电阻扯上什么关系呀?求解其中的关联

网友:
看不明白 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就是能把维修过程维修思路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都被你发现了,厉害啊。

网友:
怎么会刚好测到这个电阻呢

网友:
有图纸 吗?是哪一个电阻啊?

网友:
遇过     我是飞线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