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恼火的CQ43 风扇狂转+掉电vs秒杀哥

楼主(2015-10-16):
到这个问题大伙肯定会想到绝对高温,实际上却不高温,开机正常,过一两分钟开始狂转,接着掉电。最长坚持3分钟就发飙了。
  网友经验:修温控,刷BIOS
我接到机子拆开c盖看到开关排线插座旁有腐蚀,对应键盘的背面的铝板也有腐蚀的痕迹,感觉赚到了,报价100.同意维修。
当我处理好这地方后发现问题依旧。心想那就检查温控吧!对照图纸找电路。这时悲剧开始。对这板子看一遍没发现,那是不是再背面呢?拆------------
   终于裸板出炉了。再找一番,还是没看到。干脆开机再试试看吧!靠!!!靠靠靠!!!!!不亮机了!!!!!!触发后电流只上到0.29a。反复试了10遍都这个德行。。。。。。。。
   会不是刚才拆板没断电吧?不会!!!我一向很小心。静电????搜索一下!哦!!!!原来这机器BIOS爱出问题!!!!来!!!刷刷!!!
---------------------10分钟-------------------------------------------------------
  靠!这下好!刷了还直接来回跳了(0.29-0.32),而且风扇随着节奏转!没辙了,再刷回来吧!!!!又是10分钟。。。。。。。。。。。。。
  故障又变0.29A了。接着就是无数遍的摸脑袋,这到底把哪搞坏了?????100啊!这亏大了!
就在这欲哭无泪的时候,干脆拆内存试试,没好!!!!拆CPU试试。。。。。。。。。。这散热器还涂过硅脂,要不咱重装UU试试???靠!老样子!(在这多了一步,随手装了散热器。要不然就没下文了)
  据说这I3爱坏,咱换个试试,正好有个摔机的CPU装上,先不装风扇通电看看。啊!!!!0.7A!!!!0.9.........1.2!!!!关机,心里那个喜啊!!!!肯定亮了!装散热器,接屏,果真亮了!,再换原来的u,通电,电流也上来了!原来U是好的啊,来!!!咱接上屏,靠!又0.29了!
  再拆掉屏还是0.29.稀奇了啊!拆掉散热器!咦!!!!!这散热器风扇下面怎么没绝缘胶贴呢????这主板这一块也光着!!!!看了又看好像还不是一才掉的。仔细一看,风扇铝片上还有点,正对应主板上的锡点。明白了!
原来装风扇此处碰着短路了。可能是上家清灰扔掉了贴纸,然后装机,而且运气很好,没碰着。而我拆板试机时要反复按屏线排插,而排插就在风扇上面。结果就悲剧出现了。
做好绝缘,装上风扇试机,一风扇没狂转了,二也不掉电了!!!现在1个小时过去了!可以装机了!至此打完收工!!!!!
    至于原故障,狂转+掉电,可能是主板工作后风扇轻微的震动+温升后轻微主板变形,二那个短路点又非常的接近,且短路点就是温控部分的。才造就这个小概率+小概率+小概率=千年不遇的维修经历!!!!!!!!!!!希望各位大大多多关照我这个初来乍到的维修小白,

网友A:
看了下,发现编辑好多的感叹号!!!!!!!

网友:
感觉好高深哦

网友B:
这文章写得真是朝气蓬勃,累坏我这些老人

网友C:
这满篇的感叹号看得我也是醉了,

网友D:
也修到过绝缘纸撕了机器掉电的

网友E:
按一个!为一秒,楼下帮忙数一下楼主用了多少秒?

网友F:
楼主吊啊,   把你修一个机器的  所有情绪都表达出来了

网友G:
看着累呀 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H:
楼主典型是属于那种粗心大意之人

网友I:
楼主,要是能上几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心挺细啊

网友J:
看完后真有些累 觉得肚子不好..

网友K:
楼主发贴太兴奋了吧

网友L:
这个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装机子时,贴纸一定要贴好,别扔了

网友M:
有的机子那些贴纸不能去掉

网友N:
这种短路现象不常见啊

网友:
感叹中努力挣钱呀

网友:
算不算 秒杀啊

网友:
空文件。什么也没有

网友:
打字的不累,看官倒是累死了,其实有疑难杂症多部分是自己创出来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客户自己清灰,塑料纸没有撕

网友:
才报价100 你还真不会报价啊

网友:
这种故障,,,要是我碰到不知道刷了多少BIOS了,,维修还是要细心,,耐心啊!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向楼主学习哈

网友:
维修还多多的细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发现编辑好多的感叹号!!!!!!!

不是为了吸引眼球么。。别介意

网友:
一般般了。。。技术不太好。。还需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文章写得真是朝气蓬勃,累坏我这些老人

一般般,每次发的贴感觉像是水贴一样糟糕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满篇的感叹号看得我也是醉了,

主要是修这台机感慨太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修到过绝缘纸撕了机器掉电的

这种小失误我也有过,,,只是。。修的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
这么多字——我怎么没有耐心看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一个!为一秒,楼下帮忙数一下楼主用了多少秒?

你估摸着我用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吊啊,   把你修一个机器的  所有情绪都表达出来了

那是必须的,,我是有苦衷的。。苦命的娃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着累呀 不过修好就好

修机的过程更累。。。那种感觉你有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典型是属于那种粗心大意之人

马马虎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要是能上几个图就更好了。

下次必须上图

网友:
技术一般般了。还需多多指教

网友:
都是粗心惹的祸,,,不然就秒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完后真有些累 觉得肚子不好..

看帖和肚子疼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发贴太兴奋了吧

秒机的节奏必须兴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装机子时,贴纸一定要贴好,别扔了

这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的机子那些贴纸不能去掉

这是一次血的教训,,下次一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短路现象不常见啊

奇怪的是有些机器绝缘没有做好就会引发不开机。掉电一系列故障

网友:
这个最终楼主就是刷BIOS刷好的是吧  好像也就刷个BIOS

网友:
拆装要注意下细节的东西,以免因小失大,浪费好多时间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