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振荡电路弄不懂。高手解惑

楼主(2015-10-16):
感觉自激振荡电路比IC的复杂些,正在学习中,先上图。

http://pan.baidu.com/s/1ntAJlgd
http://pan.baidu.com/s/1c0I3a0o
想请教下,变压器T1的3 4脚出来的是交流电吧,怎么不用整成直流?还有3 4脚是怎么构成回路的。

网友:
自己补充个图片

网友A:
自激振荡电路是什么?有什么用啊?

网友:
核心就是电阻+电容接到开关管基极

网友:
我以为是图纸,结果是实物图

能不能贴个图纸出来,更好分析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激振荡电路是什么?有什么用啊?

自激震荡是指不外加激励信号而自行产生的恒稳和持续的振荡。[1]  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它是一种出现于某些非线性系统中的一种自由振荡。一个典型例子是范达波尔(Van der Pol)方程所描述的系统,方程形式为 mx¨-f(1-x2)x·-kx=0 (m>0, f>0, k>0)。 其中x·和x¨为变量x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分析表明:当x的值很小时,阻尼f是负的,因而运动发散;当x的值很大时,阻尼f是正的,因而运动衰减。所以,不管由什么初始条件出发,系统运动都趋向于一个持续振荡,即自激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激震荡是指不外加激励信号而自行产生的恒稳和持续的振荡。[1]  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它是一种出现于某些 ...

有什么用啊?可以通俗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啊?可以通俗点吗?

百度了一下,说是和晶振差不多的原理,具体我也不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激振荡电路是什么?有什么用啊?

你们2个发帖冠军在一起了   真会装 还不知道自激振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2个发帖冠军在一起了   真会装 还不知道自激振荡电路

真的不知道,不是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激振荡电路是什么?有什么用啊?

有点像装糊涂......

网友D:
我看是真的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是真的装...........

我也看了下,那两位很专业,几乎没破绽,一唱一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了下,那两位很专业,几乎没破绽,一唱一和的。

支持,.............

网友:
都放网盘里面了啊,先去网盘看看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激震荡是指不外加激励信号而自行产生的恒稳和持续的振荡。[1]  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它是一种出现于某些 ...

你这是把课本贴上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