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大短路19v.

楼主(2015-10-16):
故障原因一个靠近散热片滤波电容击穿、颜色异常.拔掉后.测量板正常!开机OK

网友:
恭喜又水 了一贴。

网友:
烧机是否明显烫

网友:
水贴呀,真是的

网友:
这么简单还发帖,炫耀,是不是赚了钱,想出来嘚瑟一下

网友:
发点有技术吧

网友:
小小白修机.只有这些了……电容明显发黑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的,,

网友:
这个实在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一般来说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啊,首先看,看不出来,烧,烧不出来,拆

网友:
19V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一看二量三烧,基本就搞定了

网友:
捡死鱼的心情如何,我天天等等不到

网友:
有事一台 秒杀

网友:
如果照你这样发帖 我们要发的话 不知道要发多少。。太水了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