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E09液晶电视有图无声音跳线修理

楼主(2015-10-16):
  昨天拉回来的一台TCL电视,开机上AV2信号线,见有图无声音故障。只好拆盖来检测一下声音部位的情况,结果查出是主电脑IC芯片内部的音量控制部位坏了,除了要换主芯片外,要想修出声音来,还真得动一动脑筋。(换板就不说)

  现在都用数字机顶盒看电视,只要想办法搞出声音来,对于音量控制大小,用机顶盒控制音量就行。经查电视功放部位正常,AV转换块4052部位也正常。只要用跳线的办法,把声音源接到电视功放运算块4558输入端,就可以发出电视声音了。只是一个缺陷,电视本身没音量控制了。除非外加一个双连电位器来控制,因为有L、R双声道输出。

  把这情况告诉用户,用户也同意改了。收费:红黑棕。跳线改装图如下,经过这样改装,试机电视声音出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大家也可以说说。现在只能只样交给用户使用了。其实这电视以前就有人修过,因主板的螺丝只装了两个,另外两个空着没装。主电脑芯片的封装铁盖也有拆装过的痕迹。对于声源查找这就要一定的理论基础,否则你想改也改不了。

(案例来源于网络)

网友:
不懂,电视机不会修,专业笔记本

网友:
要是图片在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这样也好,又能用,用户也省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