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第三天首次维修笔记本联想B470通病

楼主(2015-10-16):
在这上班真的好忙 昨天忙的没时间发帖 只能今天发了。昨天下午3点在修我自己的另外一块B75主板 有个客户提着一台笔记本 说是开不了应该是短路了,我就停下自己的板子维修,先修客户的笔记本拿来看到是联想B470 的

上电发现直接1.36A这肯定是里面铁皮管子坏了当拆下来看到表面的黑点我的感觉被证实对的

铁皮管子位置,拆下表面的薄膜测量DSG级xiangtong 发现G级对地 快速的找料板上的铁皮上管换上 另一端的8脚上官没坏掉 就把D级边的4脚相连焊锡一起

继续换掉铁皮上管

换掉过后继续换掉铁皮管子的控制管,应为怕这个控制管也坏了 【以防万一】换掉过后直接装其来上电

马上亮机 不再短路 直接修复了【联想B470  B460通病都是这个铁皮上官或者下管引起的短路现象】  笔记本修好直接烤机到今天上午 客户来拿走了,店老板脸上真精彩,。。
有分的记得给姐姐加点分
继续修我的B75主板了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铁皮管子最容易坏,最好连芯片一起换,不然换了一段路很容易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铁皮管子最容易坏,最好连芯片一起换,不然换了一段路很容易烧CPU

是啊 所以我就把控制管也换了

网友B:
这个是通病了 鬼壳MOS管要焊接好才行

网友C:
楼主捡到死鱼了  还好CPU 没有跟你干掉 要CPU干掉  桥 EC干掉 估计 店老板就没有精彩了 只有惆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捡到死鱼了  还好CPU 没有跟你干掉 要CPU干掉  桥 EC干掉 估计 店老板就没有精彩了 只有惆怅了

运气好  还好CPU没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了 鬼壳MOS管要焊接好才行

风枪直接焊接上去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只是龟壳管少了

网友:
没烧CPU之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破机器。。。。

网友:
焊接技术到家了 这个管子焊不好多了去了

网友:
这通病早知道了

网友:
确实运气好,CPU没坏。

网友:
运气不错 U没坏

网友:
什么运气好?这也是需要实力的。铁皮管也不是那么好焊的。

网友:
联想这几款有乌龟壳的电脑主板很容易坏

网友:
都是乌龟壳 惹的祸

网友:
老板的脸色怎么个精彩法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在这里面跟你们分享一下   cpu供电第3路烧坏了  可以改到第二路上去   虽然设计的铁王八壳有缺陷  但设计者预留了第二路备用   具体怎么改法  可以看一下图纸上 cpu供电那块 都有标记    本人改过好多了    但是一路改到第二路 不好用

网友:
这铁皮管子,容易坏还贵

网友D:
上次碰到个b460 铁壳烧了一个换了还是没好......,最后放弃换版了

网友E:
烧的也不轻啊,不过这个机子还有一个通病就是经常好遇到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这都是  捡钱的  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上的人都知道

网友:
是呀,笔记本的通病是比较多的,这样修多了才能总结出经验的,不过楼主不错,很有经验,值得称赞

网友F:
有通病修真幸福 为什么我总是碰到进水断线的

网友:
    我一般都改。壳子不好悍啊

网友G:
换这样的管子不会很稳定  会返修的

网友H:
换了管子还不亮,电流0.9几,嗯,还要换u,这个时候很多客户就说太贵不修了,怎么破

网友:
好喜欢这类故障,哈哈,就是碰不到

网友(2015-11-25):
干这行还有女的啊   我都惊呆啦

网友:
Y470修得比较少,没想到还这种烧板的通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了管子还不亮,电流0.9几,嗯,还要换u,这个时候很多客户就说太贵不修了,怎么破

直接来个换板子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这样的管子不会很稳定  会返修的

至今没返修,你说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通病修真幸福 为什么我总是碰到进水断线的

进水断线的更好修好不好,除非版层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的也不轻啊,不过这个机子还有一个通病就是经常好遇到不出集显电压的

不出集显电压,我碰过,但是我是先换CPU看看有没出  要是没出就换掉CPU供电芯片,上次就换CPU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碰到个b460 铁壳烧了一个换了还是没好......,最后放弃换版了

这个后级还有短路现象要慢慢查不能急的

网友:
运气真好 我遇到的连CPU都坏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铁壳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