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 J44 4G_820-3536 不充电 求助

楼主(2015-10-16):
苹果A1502  J44  4G_820-3536 不充电 求助
系统显示有剩余电量,单独测量电池已经没有电。好像只有2.几V。
接上电池开机,12.8v送到了电池,  电池接口13脚 和14脚都是3.3v  对地都是500多欧姆。
但是15脚SYS_SYSDETL 对地无穷,无电压, 怀疑就是此处问题,但是看图纸 看不出来自哪里,
求高人指点。

具体如图:    另附图纸 点位

网友A:
SYS_DETECT_L没通往任何地方,应该是没采用。查一下R7150/R7151/R7152这几个电阻正常的话,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_DETECT_L没通往任何地方,应该是没采用。查一下R7150/R7151/R7152这几个电阻正常的话,换个电池试试。

好的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一下,这个信号没有对哪里,应该是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B:
a1466 有时充电  有时不充电,适配器能开机,不充电的时候接口上的灯不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新款的机器有点不好修。修过一台进水的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确认是电池问题,换电池吧

网友:
没玩过苹果,不知道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的可能性大,解决了个贴告知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466 有时充电  有时不充电,适配器能开机,不充电的时候接口上的灯不亮,请高手指点一下,

a1466 有时充电  有时不充电,适配器能开,那电池能开吗?什么叫“不充电的时候接口上的灯不亮”,不亮什么灯啊?是黄灯吗?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看法,换个电池看看,我上次遇到一个A1466,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就是电池问题啊

网友:
电池电芯锁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适配器指示灯亮的时候,充电正常,电池使用也是正常的,适配器指示灯不亮的时候,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充电。有时候接上适配器,过一段时间指示灯会亮,有时候直接不亮,不稳定的样子。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A1502今天接到一台,电池能开机,电原开不了,也没充电在稿

网友:
看看电池接口处SMBUS_SMC_5_G3***       这对总线有3.42V的波形么

网友:
修过一个不识别电池的,换SMS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