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LA-8131P BIOS

楼主(2015-10-16):
E430 LA-8131P  BIOS独立原机备份

e430 LA-8131P独立 8m.rar

网友(2015-11-24):
4显存的吗,可以用吗,N卡独立

网友A:
LA-8131P 表示什么?

网友(2017-07-25):
引用 网友A:
LA-8131P 表示什么?

你是客户?la-8131p是板号

网友(2017-09-27):
两个都有是吧

网友(2018-12-13):
你这个显卡是什么型号啊,几个显存的啊,说 清楚点啊

网友(2019-11-29):
我下载了。好用。是独立显卡的。我的电脑问题是,第一次可以开机,关机再开电流跳变就是不开机。刷了OK。拔掉电池和电源第二次开机慢。但是能开。如带电池不拔掉电源开机特别快。可能是U6(4M)有问题。我没有刷。好用就收钱了。能差15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