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求TLM32V68C图纸

楼主(2015-10-16):
海信液晶电视TLM32V68C

网友:
或发
386891519@qq.com

网友:
可以找到维修手册

网友:
在那找,来个连接

网友:
要看板号的?要的是电源板还是主板电路图?也不说。板号:7.820.XXXX。即便是同机型,里面电路板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就可以了